Linux 如何区分程序是否允许被信号打断?

楼主(2021-06-08):
之前一直在写单片机程序,直观印象里能大概区分什么程序允许或者不允许被中断打断。例如,临界区里的代码就不能被中断打断。
最近一直在断断续续跟着原子教程学习Linux驱动,经常看到类似_interruptible结尾API,就是允许被信号打断函数。

我的理解:
Linux中断跟单片机中断一样,就是硬中断,而Linux信号就像单片机软中断一样,优先级相比硬中断稍低。

我的问题:
Linux信号主要是针对系统调用。即:如果使用_interruptible结尾的API代码区间,允许产生系统调用;没有_interruptible结尾的API代码区间,禁止产生系统调用;
我这样理解正确吗?
另外,如何判断某段代码区间是否应该允许/禁止产生系统调用(有啥依据或者标准)嘛?

网友:
我觉得你搞混锁和_interruptible后缀API了,_interruptible是指这个函数在睡眠时候可以被信号唤醒,例如你敲个CTRL-C,就好像是RTOS里面获取一个mutex,获取不到就等,_interruptible是指你可以让程序还在等的时候中断等,结束这个睡眠,即使没获取到锁

网友A:
linux里,信号量和中断,你可以认为是两回事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inux里,信号量和中断,你可以认为是两回事儿。

嗯,好的,感谢阁下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