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,如何查看emmc的寿命,emmc怎么操作算一次寿命

楼主(2021-06-09):
大佬们,如何查看emmc的寿命,emmc怎么操作算一次寿命

网友A:
查看emmc的datasheet,你应该可以发现相关的device health的章节。
同时,在EXT_CSD寄存器列表中有3项
VENDOR_PROPRIETARY_HEALTH_REPORT
DEVICE_LIFE_TIME_EST_TYPE_B
DEVICE_LIFE_TIME_EST_TYPE_A

内核代码:kernel/drivers/mmc/core/mmc.c

如果没有特殊的改动的话,会在/sys下生成mmc相关节点,里面有2个属性可以cat,一个是pre_eol_info,另一个是life_time

实际上这两个属性是从就是从EXT_CSD寄存器中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看emmc的datasheet,你应该可以发现相关的device health的章节。
同时,在EXT_CSD寄存器列表中有3项
VE ...

root@imx6ull14x14evk:~# mmc extcsd read /dev/mmcblk1 | grep LIFE
eMMC Life Time Estimation A [EXT_CSD_DEVICE_LIFE_TIME_EST_TYP_A]: 0x01
eMMC Life Time Estimation B [EXT_CSD_DEVICE_LIFE_TIME_EST_TYP_B]: 0x01

root@imx6ull14x14evk:~# mmc extcsd read /dev/mmcblk1 | grep EOL
eMMC Pre EOL information [EXT_CSD_PRE_EOL_INFO]: 0x01
大佬该怎么理解0x01这些数据的意思呢,找了好久没找到资料说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看emmc的datasheet,你应该可以发现相关的device health的章节。
同时,在EXT_CSD寄存器列表中有3项
VE ...

是0x01就代表10%吗,那最大是就是到0x0a吗,刚好100%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0x01就代表10%吗,那最大是就是到0x0a吗,刚好100%

这部分是JEDEC eMMC spec里面定义的,各大厂商都要遵循,0x01我记得是代表的0%-10%的区间,EOL的0x01代表的是normal,即正常状态。
更详细的,你要去查看JEDEC eMMC的spec了。

网友A:
手头的JEDEC eMMC 5.1的spec里截图,你自己对照看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头的JEDEC eMMC 5.1的spec里截图,你自己对照看看吧。

好的,谢谢大佬,也就是对emmc来说只有预估的使用次数,不存在确切的数值表示他的使用次数。那后面这个   emmc怎么操作算一次寿命  好像也就没有问的意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