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boot是什么时候加载到DDR中的

楼主(2021-06-11):
alpha的emmc板中,原子哥文档只介绍了将uboot从DDR的87800000重定位到DDR的高地址,并没有说明uboot是什么时候加载到DDR中的,想知道uboot是什么时候加载到DDR中的。请大神指点。

网友:
u-boot是由SoC内部固件程序加载到DDR的,内部固件代码会对DDR进行初始化,初始化完成之后再将u-boot镜像从启动介质中读取到DDR中,,自己去看看人家官方的参考手册
森罗万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