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断电检测,关闭文件系统的保护措施?

楼主(2021-06-11):
各位技术大神们,核心板在突然断电时,未能及时关闭文件。为防止文件和文件系统的损坏,我在底板上添加了一个大电容进行供电。由于放电时间很短,不能完整的执行完整个poweroff关机步骤,有没有什么是需要较高优先级进行关闭,进行文件保护的吗,可以关闭整个的文件系统吗,具体如何关闭。还望各位大神解惑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6ull,目前已经捕捉到gpio电平变化之后的掉电触发信号了,我想问问之后应该执行什么脚本去保护文件,比 ...

2个计算。
1. 计算从捕捉到GPIO触发后,到完整的关机,需要多少时间。有设备的,量测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功耗总和,如果没设备,简单使用可调电源监控功耗总和。
2. 由1得到的功耗总和,计算所需要加怎么样大的电容。
=============
电容总归是不靠谱的,你要考虑到你产品的寿命,和后续的电容老化等。
建议上锂电池。计算一下容量即可。但是锂电池会带来成本的上升。

网友A:
stm32带有PVD的可以好好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带有PVD的可以好好使用

是6ull,目前已经捕捉到gpio电平变化之后的掉电触发信号了,我想问问之后应该执行什么脚本去保护文件,比如unmount /opt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