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上的icm20608已经和ECSPI3连接了,还可以使用板子外置的ECSPI3引脚驱动其他的SPI模块吗

楼主(2021-06-15):
问题描述:
        开发板上的icm20608模块是和ECSPI3连接的,现在我想在开发板上驱动其他的SPI模块,比如一个SPI的OLED屏,或者一个SPIflash等模块
        我查看了原理图,在板子上外置的IO引脚中还有ECSPI3的引脚,如下图所示:
        UART2_CTS和ECSPI3_MOSI是复用的,UART2_RTS和ECSPI3_MISO是复用的。我有些不明白,明明开发板上icm20608模块是和ECSPI3已经连接了,
        那这个外置ECSPI3的IO引脚可以用来去驱动其他的SPI模块吗?还是说只要icm20608模块不同时占用这个IO引脚,那么这个外置ECSPI3的IO引脚就可以通过杜邦线连接
        其它的SPI模块,进而去驱动其它的SPI模块。如果可以这么做,有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呢?
        这里我不太明白,请论坛的大佬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:
可以的,不要用串口2就可以了

网友A:
spi总线上可以连接多个从机设备,通过片选来控制
森罗万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pi总线上可以连接多个从机设备,通过片选来控制

好的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