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正点原子IMX6进行二次开发设备树问题

楼主(2021-06-16):
系统环境: 出厂系统
问题:   修改设备树使之适配我们自己的硬件环境,主要是增加一个GPIO控制.先用最简单的led灯试验;
修改imx6ull-alientek-emmc.dts如下(在根节点下增加如下)

gpioleds {
        #address-cells =<1>;
        #size-cells = <1>;
        compatible = "gpio-leds";
        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;
        pinctrl-0 = <&pinctrl_gpio_led_red>;

        led_red {
            label = "sys-led";
            gpio = <&gpio1 22 GPIO_ACTIVE_LOW>;
            linux,default-trigger = "heartbeat";
            default-state = "on";
            status = "okay";
        };
    };
&iomuxc节点下增加:
pinctrl_gpio_led_red: gpio-leds_red {
            fsl,pins = <
                MX6UL_PAD_UART2_CTS_B__GPIO1_IO22   0x10B0
            >;
        };

        pinctrl_gpio_led_green: gpio-leds_green {
            fsl,pins = <
                MX6UL_PAD_UART2_RTS_B__GPIO1_IO23   0x10B0
            >;
        };
重新编译设备树文件,使用网络启动,进入系统后,在路经/proc/device-trees下并没有看到gpioled 设备。按照教程所讲,应该出现gpioled设备才对.
难道是没有写驱动程序,所以才不显示gpioled设备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奇怪,把设备节点加在imx6ull-alientek-emmc.dts文件中,出厂系统启动后就/proc/device-tree/下就没有设备 ...

那说明用错设备树了,出厂系统用的设备树就是imx6ull-14x14-evk.dts。编译出来 的设备树是以imx6ull-14x14-emmc-屏的大小.dtb
想思考的时候,有时还可以用屁股,QQ 1252699831

楼主:
更新了,重新编译后,拷贝在fttp目录下,网络加载

楼主:
奇怪,把设备节点加在imx6ull-alientek-emmc.dts文件中,出厂系统启动后就/proc/device-tree/下就没有设备。反而加在imx6ull-14x14-evk.dts文件中,出厂系统启动后/proc/device-tree就有添加的设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