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佬们!!!uboot无限重启

楼主(2021-06-16):
使用的野火mini板子,uboot移植后,只要是网络访问,使用ping 或者tftp就会产生异常,然后无限重启。。不知道怎么解决,希望大佬们指出问题打印信息如下:
U-Boot 2016.03 (Jun 16 2021 - 18:28:45 +0800)

CPU:   Freescale i.MX6ULL rev1.1 69 MHz (running at 396 MHz)
CPU:  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(-40C to 105C) at 45C
Reset cause: POR
Board: MX6ULL 14x14 EVK
I2C:   ready
DRAM:  512 MiB
MMC:   FSL_SDHC: 0, FSL_SDHC: 1
*** Warning - bad CRC,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

Display: TFT43AB (480x272)
Video: 480x272x24
In:    serial
Out:   serial
Err:   serial
switch to partitions #0, OK
mmc0 is current device
Net:   FEC1
Error: FEC1 address not set.

Normal Boot
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:  0
switch to partitions #0, OK
mmc0 is current device
switch to partitions #0, OK
mmc0 is current device
**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**
** Unrecognized filesystem type **
Booting from net ...
*** ERROR: `ethaddr' not set
*** ERROR: `ethaddr' not set
Bad Linux ARM zImage magic!
=> setenv ipaddr 172.16.2.201
=> setenv ethaddr 00:04:9f:04:d2:35
=> setenv gatewayip 172.16.2.1
=>
=> switch to partitions #0, OK
Unknown command 'switch' - try 'help'
=>
Unknown command 'switch' - try 'help'
=> switch to partitions #0, OK
Unknown command 'switch' - try 'help'
=> setenv netmask 255.255.255.0
=> setenv serverip 172.16.2.200
=> saveenv
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...
Writing to MMC(0)... done
=> ping 172.16.2.200
Using FEC1 device
data abort
pc : [<9ff83da8>]          lr : [<9ff85078>]
reloc pc : [<8783bda8>]    lr : [<8783d078>]
sp : 9ef45d08  ip : 00000035     fp : 9ff535f0
r10: 00000002  r9 : 9ef45eb8     r8 : 00000000
r7 : 00000001  r6 : 00000000     r5 : 0000002a  r4 : 9ffed4ce
r3 : 14000045  r2 : c90210ac     r1 : c80210ac  r0 : 9ffed4ce
Flags: nZCv  IRQs off  FIQs off  Mode SVC_32
Resetting CPU ...

resetting ...

U-Boot 2016.03 (Jun 16 2021 - 18:28:45 +0800)

CPU:   Freescale i.MX6ULL rev1.1 69 MHz (running at 396 MHz)
CPU:  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(-40C to 105C) at 53C
Reset cause: WDOG
Board: MX6ULL 14x14 EVK
I2C:   ready
DRAM:  512 MiB
MMC:   FSL_SDHC: 0, FSL_SDHC: 1
Display: TFT43AB (480x272)
Video: 480x272x24
In:    serial
Out:   serial
Err:   serial
switch to partitions #0, OK
mmc0 is current device
Net:   FEC1
Normal Boot
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:  2

网友:
可以看《【正点原子】I.MX6U 常见问题汇总V1.2》

网友:
编译器版本问题吧  或者Ubuntu版本问题
学无止境

网友:
重新烧系统

网友:
应该是用错交叉编译工具链版本了,要用教程提供的工具链,不能用太高版本,否则会导致uboot阶段重启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出征,嗒嗒嗒——
快点上车!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在解压出来的uboot中,找到/arch/arm/cpu/armv7/start.s  在文件start.s修改 orr r0,r0 #0x00000000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