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尔法开发板4G拨号上网出现问题

楼主(2021-06-20):
求助各位大神,用MFGTOOL下载自己做的UBOOT,DTB,ZIMAGE,ROOTFS到EMMC里面,运行./ppp-on以后出现图片内容。下载正点原子自带文件上网没有问题,请问我应该从哪儿入手查找原因呢?

网友A:
先检查   ppp-on 文件、gosuncn_options 文件、 gosuncn_ppp_dialer 文件的内容,不太建议直接复制粘贴PDF文档的,因为容易出现格式错误。

网友:
脚本编写问题,应该写错了,检查下脚本内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检查   ppp-on 文件、gosuncn_options 文件、 gosuncn_ppp_dialer 文件的内容,不太建议直接复制粘贴PDF ...

已解决,多敲了一个空格

网友:
这空格不容易发现看来检查的还是很细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