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UBOOT烧写到SD卡,使用SD卡启动,显示mmc init failed!

楼主(2021-06-21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换一个SD卡

网友A(2021-07-25):
使用使用SD卡启动uboot,saveenv能成功?我换了几个SD卡,uboot命令模式下,SD卡启动,saveenv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使用SD卡启动uboot,saveenv能成功?我换了几个SD卡,uboot命令模式下,SD卡启动,saveenv失

可以成功,我uboot,linux内核,根文件系统都是放在SD里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使用SD卡启动uboot,saveenv能成功?我换了几个SD卡,uboot命令模式下,SD卡启动,saveenv失

咱们的情况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