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译yocto遇见的问题,求助

楼主(2021-06-22):
使用的是咱家的虚拟机,ubuntu16.04
按照教程操作构建yocto 发生错误Task 5638 (/home/alientek/fsl-release-bsp/sources/poky/meta/recipes-support/boost/boost_1.60.0.bb, do_compile) failed with exit code '1'

log里有这样的提示
{standard input}:32860: Error: invalid operands (*UND* and .ARM.extab.text._ZN5boost3log11v2_mt_posix12_GLOBAL__N_113filter_parserIwE5parseERPKwS6_j sections) for `-'
{standard input}:33118: Error: invalid operands (.text._ZN5boost3log11v2_mt_posix12_GLOBAL__N_113filter_parserIwE5parseERPKwS6_j and *UND* sections) for `-'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原子哥您好,除此之外还遇见个问题,感觉是要连外网,想问下是有什么方法

连外网这个事情嘛,可以按照如下的方式做。
1. 首先完整的在能够连外网的情况下,完成编译。编译完你会发现有一个downloads文件夹,把这个文件夹打包成tgz,保存。
2. 断网,编译前把downloads文件夹手动放到指定路径,然后编译。
3. 在编译过程中,你还是可能会遇到要求联网,找出要求联网的这个recipe,修改它的bb文件,将联网部分改成本地。这个步骤可能要重复很多次。
4. 将3的改动生成patch,和downloads.tgz文件放一起,基本上能保证离线编译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子哥您好,除此之外还遇见个问题,感觉是要连外网,想问下是有什么方法

可以联系下我们淘宝技术支持看看
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://zhengdianyuanzi.tmall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连外网这个事情嘛,可以按照如下的方式做。
1. 首先完整的在能够连外网的情况下,完成编译。编译完你会 ...

您好,您的意思是做个离线包,bitbake时完全不联网就能完成整个操作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您的意思是做个离线包,bitbake时完全不联网就能完成整个操作;

并不是,离线包可以搞定绝大部分的编译,但是有一些很蛋疼的,他死活要联网的。哪怕只是确认一下网络是否通畅。遇到这些,就要单独的去修改对应的bb文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