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mx6ull挂载.ko文件出错,编译都正确,使用linux内核编译

楼主(2021-06-22):
虚拟机生成 .ko文件,下载到开发板上后,无法运行。求教

楼主:
报错:
Module len 83043 truncated
insmod: ERROR: could not insert module hello.ko: Invalid module format

网友:
挂载到教程busybox系统,不要挂载到出厂系统上

网友A:
加载提示:
chrdevbase: version magic '4.1.15 SMP preempt mod_ unload modversions ARMv7 p2v8 '”should be '4.1.15 SMP preempt mod unload modversions ARMv6 p2v8'
modprobe: can't load module chrdeybase. ko (chrdevbase.ko) : invalid module format
上网查了说是版本不一致,但是解决的都是前面的版本号,却没有说关于ARMv6/ARMv7不一致的方法。求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载提示:
chrdevbase: version magic '4.1.15 SMP preempt mod_ unload modversions ARMv7 p2v8 '”shou ...

在网盘资料的常见问题汇总路里搜索下SMP,有这个问题记录。是内核版本不一致导致的,你要把教程内核源码编译生成zImage和设备树挂载到板子上,用教程内核源码编译驱动加载就可以了

网友:
楼主查看一下此时系统的内核版本和模块版本是什么呢?
你重新编译内核、设备树,将新编译出来的内核和设备树放到板子上,然后再重新编译ini这个驱动实验后再操作,看看还会报这个错么?
我怀疑是你的内核和模块版本问题导致的,你试试我上面的方法。

也可以看看这个链接,很多人遇见的问题和链接里说的原因类似: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IFDd5am26K1rImLXjoBhEw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载提示:
chrdevbase: version magic '4.1.15 SMP preempt mod_ unload modversions ARMv7 p2v8 '”shou ...

也可以看看这个链接: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IFDd5am26K1rImLXjoBhE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