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2c通信,明明使用了设备树,为什么还要添加无设备树匹配方式?

楼主(2021-06-23):
删除了无设备树匹配的结构体,就不执行probe函数了

网友A:
在i2c-core.c的文件中有 i2c_device_probe 函数中,决定了必须要有 id_table 才能执行probe函数
享受技术

网友:
是为了兼容以前没有设备树的

不要随便乱改框架,至于为什么不执行了,估计要去看内核了
学无止境

网友(2021-09-19):
引用 网友A:
在i2c-core.c的文件中有 i2c_device_probe 函数中,决定了必须要有 id_table 才能执行probe函数

感谢大佬科普!!

我在写到这个代码时,也遇到同样问题,为什么必须要加上i2c_device_id,才可以使用。

我也想了很多原因,也查看了内核代码,但是就就没看i2c_device_probe,居然是内核框架要求必须要求有次i2c_device_id这一项才可以。

感谢,收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