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内核移植,移植卡在Starting Dropbear SSH server:

楼主(2021-06-25):
参考正点原子的驱动开发手册第37章内核移植,编译正常,ZImage文件也有,但是下载到开发板上,通过TFTP下载,bootz启动后一直卡在Starting Dropbear SSH server: 处,LCD也显示出正点原子的加载界面,但是进度条不动了,这是什么问题
最后会提示

然后就没反应了。

网友:
你文件系统挂载了吗,没有挂载文件系统的话就已经内核启动结束了。有挂载文件系统的话看下有米有报错挂载错误,检查下bootargs和nfs功能

网友:
Dropbear已经和内核没有关系了,尽到了rootfs下的初始化脚本了。你要查看你的rootfs

网友:
你可以截图具体的启动打印信息截图。
第一次用NFS启动的话,出现Starting Dropbear SSH server是因为系统要生成一串秘钥,这个过程需要耗费一些时间,可能十几秒,也可能半分钟或者一分钟,只需要耐心等待,但是,如果说等很长时间比如十几分钟这样的话,就不正常了,最好还是附上截图看看是啥样的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