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叉编译器安装错误,提示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

楼主(2021-06-28):
交叉编译器安装失败,提示以下错误:
arm-linux-gnueabihf-gcc –v
arm-linux-gnueabihf-gcc: error: –v: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
arm-linux-gnueabihf-gcc: fatal error: no input files
compilation terminated.

检查了环境变量,路径都是对的,求助这是哪的问题引起的?xm@xm-virtual-machine:/usr/local/arm$ pwd
/usr/local/arm
xm@xm-virtual-machine:/usr/local/arm$ ls
gcc-linaro-4.9.4-2017.01-x86_64_arm-linux-gnueabihf
gcc-linaro-4.9.4-2017.01-x86_64_arm-linux-gnueabihf.tar.xz
xm@xm-virtual-machine:/usr/local/arm$

网友A:
安装完重启下虚拟机,还没有的话执行source /etc/profile使能下环境再执行指令看下交叉编译器是否生效

楼主:
环境变量配置如下图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完重启下虚拟机,还没有的话执行source /etc/profile使能下环境再执行指令看下交叉编译器是否生效

你好,按你这样操作可以了,后面需要咋改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按你这样操作可以了,后面需要咋改的?

有显示版本号就可以了,不需要再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