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经设置NFS启动,但是启动后没有挂载

楼主(2021-06-30):
大家好,参考http://www.openedv.com/forum.php ... &extra=page%3D2
设置,区别点是我是想从SD卡启动uboot和内核,文件系统通过NFS挂载

在启动也可以正常挂载ubuntu的nfs目录,但是无法直接启动并挂载NFS的文件系统
=> setenv serverip 192.168.101.10
=> setenv ipaddr 192.168.101.12
=> setenv ethaddr 00:04:9f:04:d2:35
=> setenv gatewayip 192.168.101.1
=> setenv netmask 255.255.255.0
=> ping 192.168.101.10
FEC1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... done
Using FEC1 device
host 192.168.101.10 is alive
=> setenv bootargs 'console=ttymxc0,115200 root=/dev/nfs nfsroot=192.168.101.10:/home/felix/linux/nfs,proto=tcp rw ip=192.168.101.12:192.168.101.10:192.168.101.1:255.255.255.0::eth0:off'
=> saveenv
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...
Writing to MMC(0)... done

掉电重启
Configuring network interfaces... [    9.503285] fec 20b4000.ethernet eth0: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[SMSC LAN8710/LAN8720] (mii_bus:phy_addr=20b4000.ethernet:01, irq=-1)
[    9.542679] IPv6: ADDRCONF(NETDEV_UP): eth0: link is not ready
done.
Starting system message bus: Starting Xserver
dbus.
Starting Connection Manager
Starting Dropbear SSH server: dropbear.
Starting rpcbind daemon...done.
starting statd: [   10.623278] fec 2188000.ethernet eth1: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[SMSC LAN8710/LAN8720] (mii_bus:phy_addr=20b4000.ethernet:00, irq=-1)
[   10.662716] IPv6: ADDRCONF(NETDEV_UP): eth1: link is not ready
done
Starting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daemon: No APM support in kernel
(failed.)
Starting atd: OK
exportfs: can't open /etc/exports for reading
NFS daemon support not enabled in kernel
Starting system log daemon...0
Starting kernel log daemon...0
* Starting Avahi mDNS/DNS-SD Daemon: avahi-daem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ok ]
Starting Telephony daemon
Starting Linux NFC daemon
Starting crond: OK
Running local boot scripts (/etc/rc.local).

root@ATK-IMX6U:~# [   12.583105] fec 20b4000.ethernet eth0: Link is Up - 100Mbps/Full - flow control off
[   12.591011] IPv6: ADDRCONF(NETDEV_CHANGE): eth0: link becomes ready

root@ATK-IMX6U:~#
root@ATK-IMX6U:~# df
Filesystem     1K-blocks   Used Available Use% Mounted on
/dev/root        7443384 508268   6533964   8% /
devtmpfs          187640      4    187636   1% /dev
tmpfs                 40      0        40   0% /mnt/.psplash
tmpfs             253436    184    253252   1% /run
tmpfs             253436    128    253308   1% /var/volatile
/dev/mmcblk1p1     32248   6897     25352  22% /run/media/mmcblk1p1
/dev/mmcblk0p1     64511   6897     57615  11% /run/media/mmcblk0p1
/dev/mmcblk1p2   7350760 507916   6446404   8% /run/media/mmcblk1p2
root@ATK-IMX6U:~#

上电后是可以正常挂载的
root@ATK-IMX6U:~# mount -t nfs -o nolock,nfsvers=3,vers=3 192.168.101.10://home/felix/linux/nfs /home/root/nfs
root@ATK-IMX6U:~# ls
driver        nfs  shell
root@ATK-IMX6U:~# cd nfs/
root@ATK-IMX6U:~/nfs# ls
bin  boot  dev        etc  home  lib        media  mnt  opt  proc  run  sbin  sys  tmp  usr  var  zImage
root@ATK-IMX6U:~/nfs#

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网友:
你ubuntu上的文件系统是自己做的还是出厂的文件系统?
一般如果bootargs设置对了+nfs里的文件系统也没问题的话,是可以成功挂载nfs里的文件系统的。
如果bootargs设置的不对,或者nfs里的文件系统本身就有问题的话,就无法挂载nfs里的文件系统,由于你用的是出厂的uboot,那么无法挂载nfs里的文件系统的话,系统自己会去找emmc里的文件系统来挂载,
所以可以看到上面的截图里,开发板挂载的是emmc里的文件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