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的正点原子6u核心板,自己做的底板,不能正常启动

楼主(2021-07-02):
用的正点原子6u核心板,自己做的底板,输入12V正常,有正常5V输出,3.3V输出只有0.8V,PMIC_ON_REQ脚为低电平,用导线短接PMIC_ON_REQ和5V,3.3V才有输出,但核心板不能正常启动,不知道怎么排查了,求助

网友:
把底板电源芯片拿开,单独测试PMIC_ON_REQ,正常给核心板板子供电5V的话,PMIC_ON_REQ会输出3V左右的高电平;你描述这种情况,大概问题是出在底板电源芯片了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出征,嗒嗒嗒——
快点上车!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楼主:
目前是要先给系统供电输出5V,插核心板,核心板后能正常启动,但是插好核心板后给系统供电的话,系统启动不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