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编译opencv源码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21-07-05):
按照官方给的文档编译opencv出现以下问题怎么解决,困扰好几天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是,当你出现上面的报错的时候,马上执行arm-linux-gnueabihf-gcc -v,看看此时的交叉编译器是什么 ...

谢谢指点,我前两天重新安装源码包重新编译莫名奇妙就编译成功了。好像是最后make的时候没有加  -j 16,直接make就成功了,但是之前我也这样试过没成功,所以很奇怪。还是很谢谢指点。

网友B:
编译器或者编译环境问题,重新解压一份教程上说的源码,按照教程步骤重新编译下

网友A:
先检查看看报错这个时候,你用的是啥编译器来编译的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检查看看报错这个时候,你用的是啥编译器来编译的程序

用的就是指南上的交叉编译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编译器或者编译环境问题,重新解压一份教程上说的源码,按照教程步骤重新编译下

试过了还是不行

网友A:
我的意思是,当你出现上面的报错的时候,马上执行arm-linux-gnueabihf-gcc -v,看看此时的交叉编译器是什么,而不是打开其它的shell来查看交叉编译器。
另外,顺便执行echo $CC看看出来啥,截图看看

网友:
make -j 16   这个16指的是同时开多少个线程来编译,如果虚拟机的CPU没有设置成16个线程就会容易出错,所以虚拟机CPU设置的几个线程这里就改成对应的数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