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imx6ull SAI2时钟问题

楼主(2021-07-06):
调试SAI2+WM8960,aplay播放速度是4倍速,示波器查看sai2的mclk是44M,找不到问题在哪里。下面是设备树配置。从/sys/kernel/debug/clk_summry 看到的信息也是12288000.
但是pll4_audio_div是36864000,并不是786432000。

下图是sai2的时钟信息

但是看sai1和sai3是40MHz

以下是设备树的信息。
&clks {
        assigned-clocks = <&clks IMX6UL_CLK_PLL4_AUDIO_DIV>;
        assigned-clock-rates = <786432000>;
};

sound {
                compatible = "simple-audio-card";
                simple-audio-card,name = "mx6ul-wm8960";
                simple-audio-card,format = "i2s";
                simple-audio-card,bitclock-master = <&dailink_master>;
                simple-audio-card,frame-master = <&dailink_master>;
                simple-audio-card,widgets 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Microphone", "Mic Jack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Line", "Line In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Line", "Line Out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Speaker", "Speaker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Headphone", "Headphone Jack";
                simple-audio-card,routing 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Headphone Jack", "HP_L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Headphone Jack", "HP_R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Speaker", "SPK_LP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Speaker", "SPK_LN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Speaker", "SPK_RP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Speaker", "SPK_RN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LINPUT1", "Mic Jack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LINPUT3", "Mic Jack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INPUT1", "Mic Jack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INPUT2", "Mic Jack";

                simple-audio-card,cpu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nd-dai = <&sai2>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i-tdm-slot-num = <2>;
                };
                dailink_master: simple-audio-card,codec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i-tdm-slot-num = <2>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nd-dai = <&codec>;
                };

}

codec: wm8960@1a {
                #sound-dai-cells = <0>;
                compatible = "wlf,wm8960";
                reg = <0x1a>;
                clocks = <&clks IMX6UL_CLK_SAI2>;
                clock-names = "mclk";
                wlf,shared-lrclk;
};

&sai2 {
        pinctrl-names = "default";
        pinctrl-0 = <&pinctrl_sai2
                     &pinctrl_sai2_hp_det_b>;

        assigned-clocks = <&clks IMX6UL_CLK_SAI2_SEL>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&clks IMX6UL_CLK_SAI2>;
        assigned-clock-parents = <&clks IMX6UL_CLK_PLL4_AUDIO_DIV>;
        assigned-clock-rates = <0>, <12288000>;
//        assigned-clock-rates = <0>, <24000000>;
//        fsl,sai-synchronous-rx;
        fsl,sai-mclk-direction-output;
        status = "okay";
};

楼主:
补充图片,帖子里面的图片没加上

SAI2时钟信息

SAI2时钟信息

SAI1和3时钟信息

SAI1和3时钟信息

网友:
帮顶,值得研究
想思考的时候,有时还可以用屁股,QQ 125269983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