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 仿着原子哥写的makefile 出了问题,但找不到原因

楼主(2021-07-07):
工程结构如下

makefile 是这样的:

结果:

网友:
obj下有啥呢,这种报错往往最大可能是Makefile的路径和实际代码的路径不一致加上这个试试
VPA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= $(SRCDIRS)

楼主:
makefile (格式可以忽略)
CORESS_COMPILE      ?= arm-linux-gnueabihf-
TARGET_NAME         ?= led_bsp
ELF                 ?= $(TARGET_NAME).elf
BIN                 ?= $(TARGET_NAME).bin
DIS                 ?= $(TARGET_NAME).dis
CC                  := $(CORESS_COMPILE)gcc
LD                  := $(CORESS_COMPILE)ld
OBJCOPY             := $(CORESS_COMPILE)objcopy
OBJDUMP             := $(CORESS_COMPILE)objdump
FLAGS               := -Wall -g -nostdlib
CFLAGS              := -std=c99
INCDIRS             := imx6ull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p/clk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p/led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mmon/delay
SRCDIRS             := main \
                    bsp/clk \
                    bsp/led \
                    common/delay
INCLUDE             := $(patsubst %, -I %, $(INCDIRS))
SFILES              := $(foreach dir, $(SRCDIRS), $(wildcard $(dir)/*.S))
CFILES              := $(foreach dir, $(SRCDIRS), $(wildcard $(dir)/*.c))
SFILENDIR           := $(notdir  $(SFILES))
CFILENDIR           := $(notdir  $(CFILES))
SOBJS               := $(patsubst %, obj/%, $(SFILENDIR:.S=.o))
COBJS               := $(patsubst %, obj/%, $(CFILENDIR:.c=.o))
OBJS                := $(SOBJS) $(COBJS)
$(BIN) : $(OBJS)
        $(LD) -Timx6ull.lds  -o $(ELF) $^
    $(OBJCOPY) -O binary -S $(ELF) $@
    $(OBJDUMP) -D -m arm $(ELF) > $(DIS)
$(SOBJS): obj/%.o : %.S
    $(CC) -Wall -nostdlib -c -O2  $(INCLUDE) -o $@ $<
$(COBJS): obj/%.o : %.c
    $(CC) -Wall -nostdlib -c -O2  $(INCLUDE) -o $@ $<
.PHONY : clean
clean:
    rm -rf $(OBJS) $(ELF) $(BIN) $(DIS)

楼主:
结果:
make: *** No rule to make target 'start.S', needed by 'obj/start.o'.  Stop.

楼主:
我直接粘贴的文字,不知道为啥没有

网友A:
obj文件夹下有啥?另外start.S的路径你核对一下,可能Makefile上写的start.S的路径和实际上你的start.S的路径不一致。一般都是路径问题导致的这种报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bj文件夹下有啥?另外start.S的路径你核对一下,可能Makefile上写的start.S的路径和实际上你的start.S的路 ...

obj 是生成.o 文件的,我这里是没有VPATH,之前学Makefile 时,没有VPATH 也是可以的,不过和原子哥的有些不同,没有写过 $(SOBJS): obj/%.o : %.S, 这样,直接是 $(SOBJS):  %.S,但是这个时候也行不通

网友:
看一下obj里面有哪些提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