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模块] 领航者zynq 以太网实验无法通信

楼主(2021-07-08):
各位大佬好!我在做领航者zynq以太网实验时,由于其他原因,板子无法直接与路由器连接,只能将网线的一端插到笔记本上,笔记本用的是无线网。这样是不是就无法将板子进行以太网 通信了?
如果不用路由器想完成以太网通信,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?

网友:
笔记本是可以共享网络的,就是将笔记本的无线网络共享给笔记本的有线网卡。这样设备就可以通过笔记本访问外网了。还可以进行wireshark抓包。非常方便,具体设置百度一下,很简单的。

网友A:
直连用静态是可以的,你看看电脑的静态IP设置对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连用静态是可以的,你看看电脑的静态IP设置对了吗

您是指这个以太网的静态ip要和代码里设置的一致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