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同步与行同步

楼主(2021-07-11):
问下各位,行同步时数据有效期传送的是每个像素点的数据,而场同步的数据有效期传送的数据有什么用?场同步最多可以确定一行扫描完了进入下一行。

网友:
按我理解,行同步用于确定新的一行的开始,场同步用于确定新的一帧画面的开始,相当于接下来就是第一行。
若是VGA,每个像素点的数据时钟应当是隐含于两个行同步之间,比如将两个行同步之间的时间等分为800份,一份就是一个像素的时间。
专治疑难杂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