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I.MX6U嵌入式Qt开发指南 V1.0》第八章 文本读写
超级版主

楼主(2021-07-12):
1)实验平台: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
2)  章节摘自【正点原子】《I.MX6U嵌入式Qt开发指南 V1.0》
3)购买链接: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m?id=609033604451
4)全套实验源码+手册+视频下载地址:http://www.openedv.com/docs/boards/arm-linux/zdyz-i.mx6ull.html
5)正点原子官方B站:https://space.bilibili.com/394620890
6)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交流群:1027879335

第八章 文本读写

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读写文本文件进行读写,比如写个Mp3音乐播放器需要读Mp3歌词里的文本,比如修改了一个txt文件后保存,就需要对这个文件进行读写操作。本章介绍简单的文本文件读写,内容精简,让大家了解文本读写的基本操作。

8.1 QFile读写文本
QFile类提供了读取和写入文件的接口。在嵌入式里如果需要读写文件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Qfile,在第14.2和14.3小节就是利用了QFile来读写Linux下的字符设备(可把字符设备当作一个文本处理,linux下一切皆文件),虽然只是写‘0’或‘1’,但也是对文件(文本)的读写了。
QFile是一个读写文本、二进制文件和资源的I/O设备。QFile可以自己使用,也可以更方便地与QTextStream或QDataStream一起使用。
文件名通常在构造函数中传递,但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setFileName()设置。不支持使用其他分隔符(例如'\')。所以在Windows、 Linux或者Mac里文件的路径都是用'/'。不能看到Windows的路径是'\',我们就可以在写入的文件路径里添加这个'\'。不管操作系统是什么,QFile的文件分隔符都是'/'。
可以使用exists()检查文件是否存在,并使用remove()删除文件。(更高级的文件系统相关操作由QFileInfo和QDir提供。)用open()打开文件,用close()关闭文件,用flush()刷新文件。通常使用QDataStream或QTextStream读写数据,但也可以调用QIODevice继承的函数read()、readLine()、readAll()、write()。QFile还继承getChar()、putChar()和ungetChar(),它们一次只处理一个字符。文件的大小由size()返回。可以使用pos()获取当前文件位置,也可以使用seek()移动到新的文件位置。如果已经到达文件的末尾,则atEnd()返回true。
QFile:: open()函数打开文件时需要传递 QIODevice::OpenModeFlag 枚举类型的参数,决定文件以什么方式打开,QIODevice::OpenModeFlag类型的主要取值如下:
QIODevice::ReadOnly:以只读方式打开文件,用于载入文件。
QIODevice::WriteOnly:以只写方式打开文件,用于保存文件。
QIODevice::ReadWrite:以读写方式打开。
QIODevice::Append:以添加模式打开,新写入文件的数据添加到文件尾部。
QIODevice::Truncate:以截取方式打开文件,文件原有的内容全部被删除。
QIODevice::Text:以文本方式打开文件,读取时“\n”被自动翻译为换行符,写入时字符串结束符会自动翻译为系统平台的编码,如 Windows 平台下是“\r\n”。
这些取值可以组合,例如 QIODevice::ReadOnly | QIODevice::Text 表示以只读和文本方式打开文件。
使用QFile对一个文本文件的操作流程是以下这样的。

8.1.1 应用实例
例01_qfile,读写文本(难度:简单)。项目路径为Qt/2/01_qfile。2是代表第二篇的例程父目录。
在头文件“mainwindow.h”具体代码如下。
mainwindow.h编程后的代码
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01_qfile
    * @brief         mainwindow.h
  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90321]@Author[/url]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55957]@EMAIL[/url]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8414]@net[/url]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3-27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fndef MAINWINDOW_H
2   #define MAINWINDOW_H
3
4   #include <QMainWindow>
5   #include <QTextEdit>
6   #include <QFile>
7   #include <QVBoxLayout>
8   #include <QHBoxLayout>
9   #include <QPushButton>
10
11  class MainWindow : public QMainWindow
12  {
13      Q_OBJECT
14
15  public:
16      MainWindow(QWidget *parent = nullptr);
17      ~MainWindow();
18
19  private:
20      /* 用于读取文件后显示 */
21      QTextEdit *textEdit;
22
23      /* QFile类型对象 */
24      QFile file;
25
26      /* 水平布局 */
27      QHBoxLayout *hBoxLayout;
28
29      /* 垂直布局 */
30      QVBoxLayout *vBoxLayout;
31
32      /* 水平布局Widget */
33      QWidget *hWidget;
34
35      /* 垂直布局Widget */
36      QWidget *vWidget;
37
38      /* 打开文件按钮 */
39      QPushButton *openPushButton;
40
41      /* 关闭文件按钮 */
42      QPushButton *closePushButton;
43
44  private slots:
45
46      /* 打开文本文件 */
47      bool openFile();
48
49      /* 关闭文本文件 */
50      void closeFile();
51  };
52  #endif // MAINWINDOW_H

在源文件“mainwindow.cpp”具体代码如下。
mainwindow.cpp编程后的代码
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01_qfile
    * @brief         mainwindow.cpp
    * @author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@email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@net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3-27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#include "mainwindow.h"
    #include <QFileDialog>
    #include <QDebug>

1   MainWindow::MainWindow(QWidget *parent)
2       : QMainWindow(parent)
3   {
4       /* 设置窗口的位置与大小 */
5       this->setGeometry(0, 0, 800, 480);
6
7       /* 布局设置 */
8       textEdit = new QTextEdit();
9       vBoxLayout = new QVBoxLayout();
10      hBoxLayout = new QHBoxLayout();
11      vWidget = new QWidget();
12      hWidget = new QWidget();
13      openPushButton = new QPushButton();
14      closePushButton = new QPushButton();
15
16      /* 设置两个按钮的大小 */
17      openPushButton->setMinimumHeight(50);
18      openPushButton->setMaximumWidth(120);
19      closePushButton->setMinimumHeight(50);
20      closePushButton->setMaximumWidth(120);
21
22      /* 设置两个按钮的文本 */
23      openPushButton->setText("打开");
24      closePushButton->setText("关闭");
25
26      /* 设置关闭按钮为不可用属性,需要打开文件才设置为可用属性 */
27      closePushButton->setEnabled(false);
28
29      /* 水平布局 */
30      hBoxLayout->addWidget(openPushButton);
31      hBoxLayout->addWidget(closePushButton);
32      hWidget->setLayout(hBoxLayout);
33
34      /* 垂直布局 */
35      vBoxLayout->addWidget(textEdit);
36      vBoxLayout->addWidget(hWidget);
37      vWidget->setLayout(vBoxLayout);
38
39      /* 居中 */
40      setCentralWidget(vWidget);
41
42      /* 信号槽连接 */
43      connect(openPushButton, SIGNAL(clicked()),
44              this, SLOT(openFile()));
45      connect(closePushButton, SIGNAL(clicked()),
46              this, SLOT(closeFile()));
47  }
48
49  MainWindow::~MainWindow()
50  {
51  }
52
53  bool MainWindow::openFile()
54  {
55      /* 获取文件的路径 */
56      QString fileName = QFileDialog::getOpenFileName(this);
57
58      /* 指向文件 */
59      file.setFileName(fileName);
60
61      /* 判断文件是否存在 */
62      if (!file.exists())
63          return false;
64
65      /* 以读写的方式打开 */
66      if (!file.open(QIODevice::ReadOnly | QIODevice::Text))
67          return false;
68
69      /* 读取文本到textEdit */
70      textEdit->setPlainText(file.readAll());
71
72      /* 设置打开按钮不可用,需要关闭再打开 */
73      openPushButton->setEnabled(false);
74
75      /* 设置关闭按钮为可用属性 */
76      closePushButton->setEnabled(true);
77
78      /* 关闭文件 */
79      file.close();
80
81      return true;
82  }
83
84  void MainWindow::closeFile()
85  {
86      /* 检测打开按钮是否可用,不可用时,说明已经打开了文件 */
87      if (!openPushButton->isEnabled()) {
88          /* 获取textEdit的文本内容 */
89          QString str = textEdit->toPlainText();
90
91          /* 以只读的方式打开 */
92          if (!file.open(QIODevice::WriteOnly | QIODevice::Text))
93              return;
94
95          /* 转换为字节数组 */
96          QByteArray strBytes = str.toUtf8();
97
98          /* 写入文件 */
99          file.write(strBytes, strBytes.length());
100
101         /* 清空textEdit的显示内容 */
102         textEdit->clear();
103
104         /* 关闭文件 */
105         file.close();
106
107         /* 重新设置打开和关闭按钮的属性 */
108         openPushButton->setEnabled(true);
109         closePushButton->setEnabled(false);
110     }
111 }

8.1.2 程序运行效果
点击打开。
        调用系统打开文件的窗口。选择项目路径下的“测试.txt”。
        打开后,文本的内容如下,可以进行修改,修改后点击关闭就会写入到此文件里。本例仅仅用两个按钮和一个文本编辑框完成,内容简洁易懂。但是在实际项目里不是用QPushButton来做打开文件和关闭文件的,一般设计于在菜单栏里用QAction来做。包括添加复制、粘贴、另存为、关闭、等等。可以仿照Windows里的记事本,用Qt写一个类似的软件完全可以。
8.2 QTextStream读写文本
QTextStream类为读写文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接口,常与QFile结合使用。QTextStream可以在QIODevice、QByteArray或QString上操作。使用QTextStream的流操作符,您可以方便地读写单词、行和数字。为了生成文本,QTextStream支持字段填充和对齐的格式化选项,以及数字的格式化。看到Stream这个名词就知道,它与流操作有关,那么我们可以使用C++的操作符“<<”和“>>”(流提取运算符和流插入运算符)进行操作流了。
8.2.1 应用实例
例02_qtextstream,文本流读写文本(难度:简单)。项目路径为Qt/2/02_qtextstream。QTextStream的例子与QFile的一样,只是在QFile的例子里加入了QTextStream。下面只写出不同部分的代码。详细直接打开项目查看。
在源文件“mainwindow.cpp”具体代码如下。不同的地方已经用红色字体标出。
mainwindow.cpp编程后的代码
53  bool MainWindow::openFile()
54  {
55      /* 获取文件的路径 */
56      QString fileName = QFileDialog::getOpenFileName(this);
57
58      /* 指向文件 */
59      file.setFileName(fileName);
60
61      /* 判断文件是否存在 */
62      if (!file.exists())
63          return false;
64
65      /* 以读写的方式打开 */
66      if (!file.open(QIODevice::ReadOnly | QIODevice::Text))
67          return false;
68
69      /* 使用文本流读取文件 */
70      QTextStream stream(&file);
71
72      /* 读取文本到textEdit */
73      textEdit->setPlainText(stream.readAll());
74
75      /* 设置打开按钮不可用,需要关闭再打开 */
76      openPushButton->setEnabled(false);
77
78      /* 设置关闭按钮为可用属性 */
79      closePushButton->setEnabled(true);
80
81      /* 关闭文件 */
82      file.close();
83
84      return true;
85  }
86
87  void MainWindow::closeFile()
88  {
89      /* 检测打开按钮是否可用,不可用时,说明已经打开了文件 */
90      if (!openPushButton->isEnabled()) {
91
92          /* 以只读的方式打开 */
93          if (!file.open(QIODevice::WriteOnly | QIODevice::Text))
94              return;
95
96          /* 用文本流读取文件 */
97          QTextStream stream(&file);
98
99          /* 获取textEdit的文本内容,转为字符串 */
100         QString str = textEdit->toPlainText();
101
102         /* 使用流提取运算符,写入文本流 */
103         stream<<str;
104
105         /* 清空textEdit的显示内容 */
106         textEdit->clear();
107
108         /* 关闭文件 */
109         file.close();
110
111         /* 重新设置打开和关闭按钮的属性 */
112         openPushButton->setEnabled(true);
113         closePushButton->setEnabled(false);
114     }
115 }

8.2.2 程序运行效果
与上一小节(8.1.2小节)一样。使用QFile与QTextStream感觉例子看上去没区别。主要是QTextStream还支持字段填充和对齐的格式化选项,例子没有体现出来而已,等我们用到一些特性时还是有区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