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XP原厂linux内核移植启动,最后报错模块版本不一致,请问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1-07-15):
NXP原厂linux内核移植启动,最后报错模块版本不一致,请问如何解决?
root@ATK-IMX6U:~# icm20608: version magic '4.1.15-g19f085b-dirty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7 p2v8 ' should be '4.1.15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6 p2v8 '

网友:
执行如下指令截图看看:
1、执行uname -r查看内核版本是什么,截图出来
2、执行cd /lib/modules后,ls看看有什么,截图出来
3、icm20608这个模块的驱动是你自己编译的吗?是的话,找到这个文件后,执行modinfo icm20608.ko查看这icm20608.ko文件的具体信息,截图出来

你先提供截图,上面三个,肯定有一个不一样的,具体解释在这个链接里有写: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IFDd5am26K1rImLXjoBhEw

网友(2021-09-19):
你的模块和内核  要是同一个版本
学无止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