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设备树中reg属性的问题

楼主(2021-07-16):
reg属性里一组数据好理解,<起始地址,长度>,两组我就不能理解了,请教

网友:
你这是玩的A64?或者A53?比如全志的?或者什么荔枝派?
这些内核下应该有.txt文档解释?
那就可能就是两段地址咯,两个地址的起始地址都是0x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