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I.MX6U嵌入式Qt开发指南 V1.0》第十六章 Qt控制BEEP
超级版主

楼主(2021-07-16):
1)实验平台: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
2)  章节摘自【正点原子】《I.MX6U嵌入式Qt开发指南 V1.0》
3)购买链接: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m?id=609033604451
4)全套实验源码+手册+视频下载地址:http://www.openedv.com/docs/boards/arm-linux/zdyz-i.mx6ull.html
5)正点原子官方B站:https://space.bilibili.com/394620890
6)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交流群:1027879335

第十六章 Qt控制BEEP

本章是Qt控制蜂鸣器实验,原理和上一章点亮LED一样。

16.1 资源简介
在正点原子的I.MX6U开发板,ALPHA和MINI Linux开发板板载资源上有一个蜂鸣器(BEEP)。如下图原理图。此蜂鸣器直接接在一个GPIO上,并不是接在PWM上,管脚资源限制。所以我们的操作与上一小节是一样的(下图为ALPHA开发板的BEEP原理图)。
16.2 应用实例
想要控制这个蜂鸣器(BEEP),首先我们正点原子的出厂内核已经默认将这个LED注册成了gpio-leds类型设备。所以实例与上一小节LED实例是一样的。
项目简介:设置一个按钮,点击即可控制BEEP状态反转(打开蜂鸣器或者关闭蜂鸣器)。
例02_led,控制BEEP(难度简单)。项目路径为Qt/3/02_beep。
在源文件“mainwindow.cpp”的代码如下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02_beep
    * @brief         mainwindow.h
  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90321]@Author[/url]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55957]@EMAIL[/url]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8414]@net[/url]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3-11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fndef MAINWINDOW_H
2   #define MAINWINDOW_H
3
4   #include <QMainWindow>
5   #include <QPushButton>
6   #include <QFile>
7
8   class MainWindow : public QMainWindow
9   {
10      Q_OBJECT
11
12  public:
13      MainWindow(QWidget *parent = nullptr);
14      ~MainWindow();
15
16  private:
17      /* 按钮 */
18      QPushButton *pushButton;
19
20      /* 文件 */
21      QFile file;
22
23      /* 设置BEEP的状态 */
24      void setBeepState();
25
26      /* 获取BEEP的状态 */
27      bool getBeepState();
28
29  private slots:
30      /* 槽函数 */
31      void pushButtonClicked();
32  };
33  #endif // MAINWINDOW_H

在头文件“mainwindow.h”里第24~27行声明一个设置蜂鸣器状态方法,别一个是获取状态的方法。另外第31声明一个槽函数,作用是点击切换蜂鸣器的状态。
在源文件“mainwindow.cpp”的代码如下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02_beep
    * @brief         mainwindow.cpp
    * @author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@email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@net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3-11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nclude "mainwindow.h"
2   #include <QDebug>
3   #include <QGuiApplication>
4   #include <QScreen>
5   #include <QRect>
6
7   MainWindow::MainWindow(QWidget *parent)
8       : QMainWindow(parent)
9   {
10      /* 获取屏幕的分辨率,Qt官方建议使用这
11       * 种方法获取屏幕分辨率,防上多屏设备导致对应不上
12       * 注意,这是获取整个桌面系统的分辨率
13       */
14      QList <QScreen *> list_screen =  QGuiApplication::screens();
15
16      /* 如果是ARM平台,直接设置大小为屏幕的大小 */
17  #if __arm__
18      /* 重设大小 */
19      this->resize(list_screen.at(0)->geometry().width(),
20                   list_screen.at(0)->geometry().height());
21  #else
22      /* 否则则设置主窗体大小为800x480 */
23      this->resize(800, 480);
24  #endif
25
26      pushButton = new QPushButton(this);
27
28      /* 居中显示 */
29      pushButton->setMinimumSize(200, 50);
30      pushButton->setGeometry((this->width() - pushButton->width()) /2 ,
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this->height() - pushButton->height()) /2,
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shButton->width(),
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shButton->height()
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35      /* 开发板的蜂鸣器控制接口 */
36      file.setFileName("/sys/devices/platform/leds/leds/beep/brightness");
37
38      if (!file.exists())
39          /* 设置按钮的初始化文本 */
40          pushButton->setText("未获取到BEEP设备!");
41
42      /* 获取BEEP的状态 */
43      getBeepState();
44
45      /* 信号槽连接 */
46      connect(pushButton, SIGNAL(clicked()),
47              this, SLOT(pushButtonClicked()));
48  }
49
50
51  MainWindow::~MainWindow()
52  {
53  }
54
55  void MainWindow::setBeepState()
56  {
57      /* 在设置BEEP状态时先读取 */
58      bool state = getBeepState();
59
60      /* 如果文件不存在,则返回 */
61      if (!file.exists())
62          return;
63
64      if(!file.open(QIODevice::ReadWrite))
65          qDebug()<<file.errorString();
66
67      QByteArray buf[2] = {"0", "1"};
68
69      if (state)
70          file.write(buf[0]);
71      else
72          file.write(buf[1]);
73
74      file.close();
75
76      getBeepState();
77  }
78
79  bool MainWindow::getBeepState()
80  {
81      /* 如果文件不存在,则返回 */
82      if (!file.exists())
83          return false;
84
85      if(!file.open(QIODevice::ReadWrite))
86          qDebug()<<file.errorString();
87
88      QTextStream in(&file);
89
90      /* 读取文件所有数据 */
91      QString buf = in.readLine();
92
93      /* 打印出读出的值 */
94      qDebug()<<"buf: "<<buf<<endl;
95      file.close();
96      if (buf == "1") {
97          pushButton->setText("BEEP开");
98          return true;
99      } else {
100         pushButton->setText("BEEP关");
101         return false;
102     }
103 }
104
105 void MainWindow::pushButtonClicked()
106 {
107     /* 设置蜂鸣器的状态 */
108     setBeepState();
109 }

解释与上一小节LED的一样。
第7~48行,界面初始化设置,在嵌入式里,根据实际的屏的大小,设置全屏显示。按钮居中显示。
第55~77行设置蜂鸣器的方法,写入“0”或“1”代表开和关。写入之前先读取蜂鸣器的状态,预防在用户其他地方有设置过蜂鸣器。
第79~103行获取BEEP的状态。
第105~109行设置蜂鸣器的状态,此方法为槽函数,由点击按钮触发。
16.3 程序运行效果
下面为Ubuntu上仿真界面的效果,由于Ubuntu不是“开发板”,所以在读取BEEP设备时会读取失败。实际在板上运行图略。交叉编译程序到正点原子I.MX6U开发板上运行即可控制蜂鸣器的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