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脚本固化系统到sd,复制文件files到sd的rootfs下的任何文件夹下都失败

楼主(2021-07-17):
     按照原子哥的教程,使用脚本将系统固化到sd时,按照视频步骤操作到【 将mfgtool->Profiles->Linux->OS Firmware->files 文件夹复制到到制作好的 SD 系统启动卡里面的/home/root 目录 】时,尝试了鼠标拖动、cp命令、手动挂在sd卡后再复制(网上有类似的问题,无法复制到u盘的解决方法)的方式,始终无法复制,rootfs下的权限已经改成最大。不知道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sudo cp -r files /media/用户名/rootfs,估计 是你cp命令还不熟练,还要添加sudo权限

网友A:
可以截图看看嘛?操作的时候有提示啥信息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截图看看嘛?操作的时候有提示啥信息不?

可以将文件夹拖动到sd卡的文件夹内,鼠标松开时又返回到原来的文件夹了,没有任何操作,也没有任何提示

楼主:
目前这已问题我先跳过了,继续学习后面的内容,但这一问题还是希望能够解决掉。

网友(2021-09-02):
我也遇到了,好像是生成的rootfs这个盘的权限是root 所以不能向里面写数据,但目前不知道怎么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