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编译NXP原厂uboot失败的问题

楼主(2021-07-19):
我是将nxp原厂的uboot拷贝到虚拟机之后,先清零工程,然后进行配置编译,最后执行make V=1 ARCH=arm CROSS_COMPILE=arm-linux-gnueabihf- 时提示错误:

make: arm-linux-gnueabihf-gcc:命令未找到
/bin/sh: 1: arm-linux-gnueabihf-gcc: not found
dirname: 缺少操作数
Try 'dirname --help' for more information.
make -f ./Makefile silentoldconfig
make -f ./scripts/Makefile.build obj=scripts/basic
  cc -Wp,-MD,scripts/basic/.fixdep.d -Wall -Wstrict-prototypes -O2 -fomit-frame-pointer     -o scripts/basic/fixdep scripts/basic/fixdep.c
rm -f .tmp_quiet_recordmcount
make -f ./scripts/Makefile.build obj=scripts/kconfig silentoldconfig
  cc -Wp,-MD,scripts/kconfig/.conf.o.d -Wall -Wstrict-prototypes -O2 -fomit-frame-pointer   -D_GNU_SOURCE -DCURSES_LOC="<ncurses.h>" -DLOCALE   -c -o scripts/kconfig/conf.o scripts/kconfig/conf.c
  cat scripts/kconfig/zconf.tab.c_shipped > scripts/kconfig/zconf.tab.c
  cat scripts/kconfig/zconf.lex.c_shipped > scripts/kconfig/zconf.lex.c
  cat scripts/kconfig/zconf.hash.c_shipped > scripts/kconfig/zconf.hash.c
  cc -Wp,-MD,scripts/kconfig/.zconf.tab.o.d -Wall -Wstrict-prototypes -O2 -fomit-frame-pointer   -D_GNU_SOURCE -DCURSES_LOC="<ncurses.h>" -DLOCALE  -Iscripts/kconfig -c -o scripts/kconfig/zconf.tab.o scripts/kconfig/zconf.tab.c
  cc  -o scripts/kconfig/conf scripts/kconfig/conf.o scripts/kconfig/zconf.tab.o
mkdir -p include/config include/generated
scripts/kconfig/conf  --silentoldconfig Kconfig
***
*** Configuration file ".config" not found!
***
*** Please run some configurator (e.g. "make oldconfig" or
*** "make menuconfig" or "make xconfig").
***
scripts/kconfig/Makefile:46: recipe for target 'silentoldconfig' failed
make[2]: *** [silentoldconfig] Error 1
Makefile:480: recipe for target 'silentoldconfig' failed
make[1]: *** [silentoldconfig] Error 2
make: *** No rule to make target 'include/config/auto.conf', needed by 'include/config/uboot.release'。 停止。

网友:
make: arm-linux-gnueabihf-gcc:命令未找到
提示找不到交叉编译器。
做这个了的话,你先执行souce /etc/profile来使能环境变量,然后再编译
要是没做上面的话,那你就直接执行下面的指令,也就是指令里指定ARM架构和编译器:
make ARCH=arm CROSS_COMPILE=arm-linux-gnueabihf-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老实实从头跟着教程走

确实是跟着教程一步一步走的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确实是跟着教程一步一步走的!

交叉编译器安装了吗,编译环境搭建好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交叉编译器安装了吗,编译环境搭建好了吗

没安装我咋可能逻辑部分实验都做完了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ake: arm-linux-gnueabihf-gcc:命令未找到
提示找不到交叉编译器。

多谢!!找到问题了,Makefile文件里边变量赋值写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