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I.MX6U嵌入式Qt开发指南 V1.0》第二十二章 AP3216C
超级版主

楼主(2021-07-19):
1)实验平台: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
2)  章节摘自【正点原子】《I.MX6U嵌入式Qt开发指南 V1.0》
3)购买链接: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m?id=609033604451
4)全套实验源码+手册+视频下载地址:http://www.openedv.com/docs/boards/arm-linux/zdyz-i.mx6ull.html
5)正点原子官方B站:https://space.bilibili.com/394620890
6)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交流群:1027879335

第二十二章 AP3216C

本章是AP3216C实验,介绍如何在Qt应用上获取我们正点原子嵌入式I.MX6ULL Linux开发板上的个三合一环境传感器的数据。注意,既然是从开发板上获取数据,那么需要使用开发板,在正点原子I.MX6ULL ALPHA开发板上有这个AP3216C传感器,MINI底板没有这个AP3216C传感器。不过程序是没有传感器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运行的,可以在Window/Ubuntu/ARM Linux上运行看看界面效果也可以直接看第22.3小节的程序运行后的效果图。获取数据的原理和第十五章LED章节原理一样都是从开发板获取数据,不同的是第十五章使用QFile这个类直接访问文件,本例介绍另外一种方法,就是使用C语言的open()方法访问数据。本章没有使用很多新的知识,编者于是花时间设计一个新界面,将界面拆分成一段段小知识。让读者明白要设计这么一个界面需要经过哪些步骤。
更多AP3216C的信息请看【正点原子】I.MX6U用户快速体验V1.x.pdf的第3.20小节。

22.1 资源简介
在正点原子I.MX6ULL ALPHA开发板底板上有一个三合一环境传感器,也就是在拔码开关旁边的传感器,采用的是II2接口。(注意:I.MX6ULL MINI开发板没有这个传器)。下图为I.MX6ULL ALPHA开发板的三合一环境传感器原理图。
        开发板实物图位置。
22.2 应用实例
在正点原子I.MX6U出厂系统里,已经编写了AP3216C的驱动,并注册成了杂项设备,可以在/sys/class/misc下找ap3216c节点。我们直接用Qt可以通过访问节点文件的方式来获取AP3216C的传感器数据。读取数据流程解释,数据由驱动层传到Linux应用层,Qt应用程序从应用层读取传感器数据。
项目简介:Qt读取三合一环境传感器的数据。
例08_ii2c_ap3216c_sensor,读取三合一环境传感器的数据(难度:一般)。项目路径为Qt/3/08_ii2c_ap3216c_sensor。
项目文件08_ii2c_ap3216c_sensor.pro文件如下。
1   QT       += core gui
2
3   greaterThan(QT_MAJOR_VERSION, 4): QT += widgets
4
5   CONFIG += c++11
6
7   # The following define makes your compiler emit warnings if you use
8   # any Qt feature that has been marked deprecated (the exact warnings
9   # depend on your compiler). Please consult the documentation of the
10  # deprecated API in order to know how to port your code away from it.
11  DEFINES += QT_DEPRECATED_WARNINGS
12
13  # You can also make your code fail to compile if it uses deprecated APIs.
14  # In order to do so,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.
15  # You can also select to disable deprecated APIs only up to a certain version of Qt.
16  #DEFINES += QT_DISABLE_DEPRECATED_BEFORE=0x060000    # disables all the APIs deprecated before Qt 6.0.0
17
18  SOURCES += \
19      ap3216c.cpp \
20      arcgraph.cpp \
21      glowtext.cpp \
22      main.cpp \
23      mainwindow.cpp
24
25  HEADERS += \
26      ap3216c.h \
27      arcgraph.h \
28      glowtext.h \
29      mainwindow.h
30
31  # Default rules for deployment.
32  qnx: target.path = /tmp/${TARGET}/bin
33  else: unix:!android: target.path = /opt/${TARGET}/bin
34  !isEmpty(target.path): INSTALLS += target
35
36  include(headview/headview.pri)

        从上面的项目pro文件可以看出,本例使用的文件比较多。
        第36行,使用到pri文件,pri文件的语法和pro文件相同,通常它是由pro文件改写得到的,该类型文件类似于 C++中的头文件,可以在pro文件中使用 include 将其包含进来,相当于文件引入,当一个项目文件非常多时,或有些项目文件需要重复使用,为了方便管理就可以使用此方法。
        项目里文件很多,我们一个一个分析,最终我们只需关注“mainwindow.h”和“mainwindow.cpp”文件,程序的主要流程都在这两个文件里。分析完了这两个文件再到其他文件。
        在源文件“mainwindow.h”的代码如下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08_spi_sensor
    * @brief         mainwindow.h
  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90321]@Author[/url]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55957]@EMAIL[/url]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8414]@net[/url]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5-21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fndef MAINWINDOW_H
2   #define MAINWINDOW_H
3
4   #include <QMainWindow>
5   #include <QLabel>
6   #include <QVBoxLayout>
7   #include <QHBoxLayout>
8   #include "arcgraph.h"
9   #include "glowtext.h"
10  #include "ap3216c.h"
11  #include "headview/headview.h"
12  class ArcGraph;
13  class GlowText;
14  class Ap3216c;
15  class HeadView;
16
17  class MainWindow : public QMainWindow
18  {
19      Q_OBJECT
20
21  public:
22      MainWindow(QWidget *parent = nullptr);
23      ~MainWindow();
24
25  private:
26      ArcGraph *arcGraph[3];
27      GlowText *glowText[3];
28
29      QVBoxLayout *vBoxLayout;
30      QHBoxLayout *hBoxLayout[5];
31
32      GlowText *test;
33
34      /* 容器作用,用于布局 */
35      QWidget *widget[6];
36
37      /* 标签文本 */
38      QLabel *label[3];
39
40      /* ii2传感器类 */
41      Ap3216c *ap3216c;
42
43      /* 视图表头 */
44      HeadView *headView;
45
46  private slots:
47      /* 获取ap3216传感器数据 */
48      void getAp3216cData();
49  };
50  #endif // MAINWINDOW_H

        在“mainwindow.h”的头文件里,我们看到使用了ArcGraph、GlowText、Ap3216c和HeadView自定义的类。它们是蓝色科技弧形视图,发光文本、Ap3216c类和视频表头图。不同的类分开来写这样可以很方便地管理我们的项目。这些类在后面已经贴上代码和图加上一些解释方便给读者查阅。“mainwindow.h”头文件的解释就到这里了。
        “mainwindow.cpp”文件主要承担着布局及数据显示的功能。

<font size="4">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08_spi_sensor
    * @brief         mainwindow.cpp
    * @author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@email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@net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5-21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nclude "mainwindow.h"
2   #include <QDebug>
3   MainWindow::MainWindow(QWidget *parent)
4       : QMainWindow(parent)
5   {
6       this->resize(800, 480);
7       this->setStyleSheet("background:#011753");
8
9 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6; i++)
10          widget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 = new QWidget();
11
12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3; i++)
13          arcGraph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 = new ArcGraph();
14
15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5; i++)
16          hBoxLayout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 = new QHBoxLayout();
17
18      headView = new HeadView();
19
20      QFont font;
21      font.setPixelSize(18);
22
23      QPalette pal;
24      pal.setColor(QPalette::WindowText, Qt::white);
25
26      QStringList list;
27      list<<"环境光强度:"<<"接近距离:"<<"红外强度:";
28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3; i++) {
29          label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 = new QLabel();
30          glowText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 = new GlowText();
31          glowText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->setMinimumWidth(30);
32          label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->setText(list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);
33          label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->setFont(font);
34          label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->setPalette(pal);
35          label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->adjustSize();
36      }
37
38      vBoxLayout = new QVBoxLayout();
39
40      /* 垂直布局,将主窗体为上下两部分,方便布局 */
41      vBoxLayout->addWidget(headView);
42      vBoxLayout->addWidget(widget[1]);
43      vBoxLayout->addWidget(widget[2]);
44      widget[0]->setLayout(vBoxLayout);
45
46      /* 主布局设置为widget[0] */
47      setCentralWidget(widget[0]);
48
49      /* 设置widget[1]的高度,不会随界面的大小而变化 */
50      widget[2]->setFixedHeight(150);
51
52      /* 三个蓝色科技感弧形图布局,采用水平布局 */
53      hBoxLayout[0]->addWidget(arcGraph[0]);
54      hBoxLayout[0]->addWidget(arcGraph[1]);
55      hBoxLayout[0]->addWidget(arcGraph[2]);
56      widget[1]->setLayout(hBoxLayout[0]);
57
58      /* 数据文字容器水平布局, */
59      hBoxLayout[1]->addWidget(widget[3]);
60      hBoxLayout[1]->addWidget(widget[4]);
61      hBoxLayout[1]->addWidget(widget[5]);
62      hBoxLayout[1]->setContentsMargins(0, 40, 0, 0);
63
64      widget[2]->setLayout(hBoxLayout[1]);
65
66      /* als布局 */
67      hBoxLayout[2]->addWidget(label[0]);
68      hBoxLayout[2]->addWidget(glowText[0]);
69      hBoxLayout[2]->setAlignment(Qt::AlignTop | Qt::AlignHCenter);
70      widget[3]->setLayout(hBoxLayout[2]);
71
72      /* ps布局 */
73      hBoxLayout[3]->addWidget(label[1]);
74      hBoxLayout[3]->addWidget(glowText[1]);
75      hBoxLayout[3]->setAlignment(Qt::AlignTop | Qt::AlignHCenter);
76      widget[4]->setLayout(hBoxLayout[3]);
77
78      /* ir布局 */
79      hBoxLayout[4]->addWidget(label[2]);
80      hBoxLayout[4]->addWidget(glowText[2]);
81      hBoxLayout[4]->setAlignment(Qt::AlignTop | Qt::AlignHCenter);
82      widget[5]->setLayout(hBoxLayout[4]);
83
84      ap3216c = new Ap3216c(this);
85      /* 只能在开发板上开启获取数据,Ubuntu上是没有ap3216c传感器的 */
86  #if __arm__
87      ap3216c->setCapture(true);
88  #endif
89
90      connect(ap3216c, SIGNAL(ap3216cDataChanged()),
91              this, SLOT(getAp3216cData()));
92  }
93
94  MainWindow::~MainWindow()
95  {
96  }
97
98  void MainWindow::getAp3216cData()
99  {
100     static QString als = ap3216c->alsData();
101     if (als != ap3216c->alsData()) {
102         als = ap3216c->alsData();
103         arcGraph[0]->setangleLength(als.toUInt() * 360 / 65535);
104     }
105
106     static QString ps = ap3216c->psData();
107     if (ps != ap3216c->psData()) {
108         ps = ap3216c->psData();
109         arcGraph[1]->setangleLength(ps.toUInt() * 360 / 1023);
110     }
111
112     static QString ir = ap3216c->irData();
113     if (ir != ap3216c->irData()) {
114         ir = ap3216c->irData();
115         arcGraph[2]->setangleLength(ir.toUInt() * 360 / 1023);
116     }
117
118     glowText[0]->setTextData(als);
119     glowText[1]->setTextData(ps);
120     glowText[2]->setTextData(ir);
121 }</font></i></i></i></i></i></i></i></i></i></i></i>

        第98行之前都是一些布局及变量声明使用的内容,这些都不会再解释,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。
        第98~121行,若收到Ap3216c类发送过来的信号,则显示数据。显示在发数据在ArcGraph和GlowText类上。其中ArcGraph是一个弧形视图,通过setangleLength()方法,设置传入弧的角度大小,就可以画出一段弧,用图形的方式显示给用户看,比数字更直观。其中65535和1023数值的由来是环境光传感器具有16位的分辨率,接近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具有10位分辨率。也就是2的16次减一,与2的10次方减一。
        主要的流程基本介绍完,我们开始分步介绍ArcGraph、GlowText、Ap3216c和HeadView类。
        HeadView类主要功能是显示如下的一个表头。可以很方便的移植到其他项目里用。下图的背景颜色可忽略。实际这个类的背景颜色是透明的。
“headview.h”头文件内容如下。文件比较简单,不再解释。
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headview
    * @brief         headview.h
    * @author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@email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@net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5-22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fndef HEADVIEW_H
2   #define HEADVIEW_H
3
4   #include <QWidget>
5   #include <QLabel>
6   #include <QVBoxLayout>
7   #include <QHBoxLayout>
8
9
10  class HeadView : public QWidget
11  {
12      Q_OBJECT
13
14  public:
15      HeadView(QWidget *parent = nullptr);
16      ~HeadView();
17
18  private:
19      QWidget *widget;
20      QLabel *textLabel;
21      QWidget *iconWidget;
22      QWidget *lineWidget;
23
24      QHBoxLayout *hBoxLayout;
25      QVBoxLayout *vBoxLayout;
26  };
27  #endif // HEADVIEW_H

“headview.cpp”源文件内容如下。
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headview
    * @brief         headview.cpp
    * @author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@email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@net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5-22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nclude "headview.h"
2
3   HeadView::HeadView(QWidget *parent)
4       : QWidget(parent)
5   {
6       this->setAttribute(Qt::WA_TranslucentBackground, true);
7       widget = new QWidget();
8
9       iconWidget = new QWidget(this);
10      iconWidget->setFixedSize(48, 48);
11      iconWidget->setStyleSheet("background:url(:/images/dataviewicon.png)");
12
13      textLabel = new QLabel(this);
14      textLabel->setFixedSize(200, 48);
15      textLabel->setText("数据可视化情况");
16      textLabel->setStyleSheet("QLabel {font-size: 20px; color: white}");
17
18      lineWidget = new QWidget(this);
19      lineWidget->setFixedHeight(2);
20      lineWidget->setStyleSheet("QWidget {background: #eeeeeeee}");
21
22      vBoxLayout = new QVBoxLayout();
23      vBoxLayout->addWidget(widget);
24      vBoxLayout->addWidget(lineWidget);
25      vBoxLayout->setContentsMargins(0, 0, 0, 0);
26
27      hBoxLayout = new QHBoxLayout();
28      hBoxLayout->addWidget(iconWidget);
29      hBoxLayout->addWidget(textLabel);
30      hBoxLayout->setContentsMargins(0, 0, 0, 0);
31      hBoxLayout->setAlignment(Qt::AlignLeft);
32      widget->setLayout(hBoxLayout);
33
34      this->setLayout(vBoxLayout);
35      this->adjustSize();
36      this->setMaximumHeight(48);
37  }
38
39  HeadView::~HeadView()
40  {
41  }

        ArcGraph类是一个蓝色科技感弧形视图,这里运用了QPainter为画图,在第九章画图章节我们已经了解过QPainter的内容了。不详细解释。ArcGraph类实现的效果如下。(注背景实际上是透明的)。
“arcgraph.h”头文件内容如下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08_spi_sensor
    * @brief         arcgraph.h
    * @author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@email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@net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5-21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fndef ARCGRAPH_H
2   #define ARCGRAPH_H
3
4   #include <QWidget>
5   #include <QPainter>
6   #include <QPaintEvent>
7
8   /* 蓝色科技感弧形视图 */
9   class ArcGraph : public QWidget
10  {
11      Q_OBJECT
12
13  public:
14      ArcGraph(QWidget *parent = nullptr);
15      ~ArcGraph();
16
17      void setstartAngle(int);
18      void setangleLength(int);
19
20  private:
21      void paintEvent(QPaintEvent *event);
22      int startAngle;
23      int angleLength;
24  };
25  #endif // ARCGRAPH_H

“arcgraph.cpp”源文件内容如下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08_ii2_ap3216c_sensor
    * @brief         arcgraph.cpp
    * @author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@email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@net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5-22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nclude "arcgraph.h"
2
3   ArcGraph::ArcGraph(QWidget *parent)
4       : QWidget(parent),
5         startAngle(90),
6         angleLength(100)
7   {
8       this->setMinimumSize(100, 100);
9       setAttribute(Qt::WA_TranslucentBackground, true);
10  }
11
12  ArcGraph::~ArcGraph()
13  {
14  }
15
16  void ArcGraph::setstartAngle(int angle)
17  {
18      startAngle = angle;
19      this->repaint();
20  }
21
22  void ArcGraph::setangleLength(int length)
23  {
24      angleLength = length;
25      this->repaint();
26  }
27
28  void ArcGraph::paintEvent(QPaintEvent *event)
29  {
30      QPainter painter(this);
31
32      /* 保存状态 */
33      painter.save();
34
35      /* 设置抗锯齿 */
36      painter.setRenderHints(QPainter::Antialiasing, true);
37
38      /* 最外层的圆 */
39      QRect drawRect = event->rect();
40      QRadialGradient gradient1(drawRect.center(),
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Rect.width() / 2,
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Rect.center());
43      gradient1.setColorAt(0, Qt::transparent);
44      gradient1.setColorAt(0.5, Qt::transparent);
45      gradient1.setColorAt(0.51, QColor("#00237f"));
46      gradient1.setColorAt(0.58, QColor("#00237f"));
47      gradient1.setColorAt(0.59, Qt::transparent);
48      gradient1.setColorAt(1, Qt::transparent);
49      painter.setBrush(gradient1);
50      painter.setPen(Qt::NoPen);
51      painter.drawEllipse(drawRect);
52
53      /* 里层的圆 */
54      QRadialGradient gradient2(drawRect.center(),
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Rect.width() / 2,
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Rect.center());
57      gradient2.setColorAt(0, Qt::transparent);
58      gradient2.setColorAt(0.420, Qt::transparent);
59      gradient2.setColorAt(0.421, QColor("#885881e3"));
60      gradient2.setColorAt(0.430, QColor("#5881e3"));
61      gradient2.setColorAt(0.440, QColor("#885881e3"));
62      gradient2.setColorAt(0.441, Qt::transparent);
63      gradient2.setColorAt(1, Qt::transparent);
64      painter.setBrush(gradient2);
65      painter.setPen(Qt::NoPen);
66      painter.drawEllipse(drawRect);
67
68      /* 数字 */
69      QFont font;
70      font.setPixelSize(drawRect.width() / 10);
71      painter.setPen(Qt::white);
72      painter.setFont(font);
73      painter.drawText(drawRect, Qt::AlignCenter,
74                       QString::number(angleLength * 100 / 360) + "%");
75
76      /* 发光背景圆 */
77      painter.translate(drawRect.width() >> 1, drawRect.height() >> 1);
78      int radius = drawRect.width() / 2;
79      /* radius<< 1(左移1位)相当于radius*2 */
80      QRectF rect(-radius, -radius, radius << 1, radius << 1);
81
82      QRadialGradient gradient3(0, 0, radius);
83      gradient3.setColorAt(0, Qt::transparent);
84      gradient3.setColorAt(0.42, Qt::transparent);
85      gradient3.setColorAt(0.51, QColor("#500194d3"));
86      gradient3.setColorAt(0.55, QColor("#22c1f3f9"));
87      gradient3.setColorAt(0.58, QColor("#500194d3"));
88      gradient3.setColorAt(0.68, Qt::transparent);
89      gradient3.setColorAt(1.0, Qt::transparent);
90      painter.setBrush(gradient3);
91      QPainterPath path1;
92      path1.arcTo(rect, startAngle, -angleLength);
93      painter.setPen(Qt::NoPen);
94      painter.drawPath(path1);
95
96      /* 发光圆/弧 */
97      QRadialGradient gradient4(0, 0, radius);
98      gradient4.setColorAt(0, Qt::transparent);
99      gradient4.setColorAt(0.49, Qt::transparent);
100     gradient4.setColorAt(0.50, QColor("#4bf3f9"));
101     gradient4.setColorAt(0.59, QColor("#4bf3f9"));
102     gradient4.setColorAt(0.60, Qt::transparent);
103     gradient4.setColorAt(1.0, Qt::transparent);
104     painter.setBrush(gradient4);
105     QPainterPath path2;
106     path2.arcTo(rect, startAngle, -angleLength);
107     painter.setPen(Qt::NoPen);
108     painter.drawPath(path2);
109
110     /* 恢复状态 */
111     painter.restore();
112
113     /* 设置事件对象的accept标志 */
114     event->accept();
115 }

        GlowText类是发光文字效果类,模拟出文字发光效果。可以看到下图的数字100微微发着青色的光,(文档可能效果不是很明显)在Qt C++里想要实现这种效果需要自己实现。通过重写类或者自己设计程序实现。GlowText是编者设计发光效果的类。
“glowtext.h”头文件内容如下。
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GlowText
    * @brief         glowtext.h
    * @author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@email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@net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5-21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fndef GLOWTEXT_H
2   #define GLOWTEXT_H
3
4   #include <QWidget>
5   #include <QLabel>
6
7   class GlowText : public QWidget
8   {
9       Q_OBJECT
10
11  public:
12      GlowText(QWidget *parent = nullptr);
13      ~GlowText();
14
15      void setTextColor(QColor);
16      void setFontSize(int);
17      void setTextData(QString);
18
19  private:
20      /* 文本背景 */
21      QLabel *textLabelbg;
22
23      /* 文本标签 */
24      QLabel *textLabel;
25
26      /* 字体颜色 */
27      QColor textColor;
28
29      /* 文本字体大小 */
30      int fontSize;
31
32      /* 文本内容 */
33      QString textData;
34  };
35  #endif // GLOWTEXT_H

“glowtext.cpp”源文件内容如下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GlowText
    * @brief         glowtext.cpp
    * @author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@email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@net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5-21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nclude "glowtext.h"
2   #include <QDebug>
3   #include <QGraphicsBlurEffect>
4
5   GlowText::GlowText(QWidget *parent)
6       : QWidget(parent),
7         textColor("#4bf3f9"),
8         fontSize(18),
9         textData("100")
10  {
11      QFont font;
12      font.setPixelSize(fontSize);
13      QPalette pal;
14      pal.setColor(QPalette::WindowText, textColor);
15      textLabelbg = new QLabel(this);
16      textLabelbg->setAttribute(Qt::WA_TranslucentBackground, true);
17      textLabelbg->setPalette(pal);
18      textLabelbg->setFont(font);
19      textLabelbg->setText(textData);
20      textLabelbg->setAlignment(Qt::AlignCenter);
21
22      /* 设置模糊特效 */
23      QGraphicsBlurEffect *ef = new QGraphicsBlurEffect();
24      ef->setBlurRadius(25);
25      ef->setBlurHints(QGraphicsBlurEffect::QualityHint);
26      textLabelbg->setGraphicsEffect(ef);
27
28      textLabel = new QLabel(this);
29      textLabel->setAttribute(Qt::WA_TranslucentBackground, true);
30      textLabel->setPalette(pal);
31      textLabel->setFont(font);
32      textLabel->setText(textData);
33      textLabel->setAlignment(Qt::AlignCenter);
34      textLabelbg->adjustSize();
35      textLabel->adjustSize();
36
37      this->resize(textLabel->size().width() + 10,
38                   textLabel->size().height() + 10);
39      /* 背景透明化 */
40      this->setAttribute(Qt::WA_TranslucentBackground, true);
41  }
42
43  GlowText::~GlowText()
44  {
45  }
46
47  void GlowText::setTextColor(QColor color)
48  {
49      QPalette pal;
50      pal.setColor(QPalette::WindowText, color);
51      textLabelbg->setPalette(pal);
52      textLabel->setPalette(pal);
53  }
54
55  void GlowText::setFontSize(int size)
56  {
57      QFont font;
58      font.setPixelSize(size);
59
60      textLabelbg->setFont(font);
61      textLabel->setFont(font);
62
63      textLabel->adjustSize();
64      textLabelbg->adjustSize();
65      this->resize(textLabel->size().width() + 10,
66                   textLabel->size().height() + 10);
67  }
68
69  void GlowText::setTextData(QString text)
70  {
71      textLabelbg->setText(text);
72      textLabel->setText(text);
73
74      textLabel->adjustSize();
75      textLabelbg->adjustSize();
76      this->resize(textLabel->size().width() + 10,
77                   textLabel->size().height() + 10);
78  }

        Ap3216c类的作用就是从驱动层提供给Linux应用层的接口获取数据。
“ap3216c.h”头文件内容如下。
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sensor
    * @brief         ap3216c.h
    * @author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@email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@net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0-07-10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fndef AP3216C_H
2   #define AP3216C_H
3
4   #include <QObject>
5   #include <QTimer>
6
7   class Ap3216c : public QObject
8   {
9       Q_OBJECT
10
11  public:
12      explicit Ap3216c(QObject *parent = 0);
13      ~Ap3216c();
14
15      Q_INVOKABLE void setCapture(bool str);
16
17      QString alsData();
18      QString psData();
19      QString irData();
20
21  private:
22      QTimer *timer;
23      QString alsdata;
24      QString psdata;
25      QString irdata;
26
27      QString readAlsData();
28      QString readPsData();
29      QString readIrData();
30
31      Q_PROPERTY(QString alsData READ alsData NOTIFY ap3216cDataChanged)
32      Q_PROPERTY(QString psData READ psData NOTIFY ap3216cDataChanged)
33      Q_PROPERTY(QString irData READ irData NOTIFY ap3216cDataChanged)
34
35  public slots:
36      void timer_timeout();
37
38  signals:
39      void ap3216cDataChanged();
40
41  };
42
43  #endif // AP3216C_H

“ap3216c.cpp”源文件内容如下。
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sensor
    * @brief         ap3216c.cpp
    * @author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@email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@net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0-07-10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nclude "ap3216c.h"
2   #include <stdio.h>
3   #include <string.h>
4   #include <sys/types.h>
5   #include <sys/stat.h>
6   #include <fcntl.h>
7   #include <unistd.h>
8   #include <QDebug>
9
10  Ap3216c::Ap3216c(QObject *parent) : QObject (parent)
11  {
12      timer = new QTimer();
13      connect(timer, SIGNAL(timeout()), this, SLOT(timer_timeout()));
14  }
15
16  Ap3216c::~Ap3216c()
17  {
18
19  }
20
21  void Ap3216c::timer_timeout()
22  {
23      alsdata = readAlsData();
24      psdata = readPsData();
25      irdata = readIrData();
26      emit ap3216cDataChanged();
27  }
28
29  QString Ap3216c::readIrData()
30  {
31      char const *filename = "/sys/class/misc/ap3216c/ir";
32      int err = 0;
33      int fd;
34      char buf[10];
35
36      fd = open(filename, O_RDONLY);
37      if(fd < 0) {
38          close(fd);
39          return "open file error!";
40      }
41
42      err = read(fd, buf, sizeof(buf));
43      if (err < 0) {
44          close(fd);
45          return "read data error!";
46      }
47      close(fd);
48
49      QString irValue = buf;
50      QStringList list = irValue.split("\n");
51      return list[0];
52  }
53
54  QString Ap3216c::readPsData()
55  {
56      char const *filename = "/sys/class/misc/ap3216c/ps";
57      int err = 0;
58      int fd;
59      char buf[10];
60
61      fd = open(filename, O_RDONLY);
62      if(fd < 0) {
63          close(fd);
64          return "open file error!";
65      }
66
67      err = read(fd, buf, sizeof(buf));
68      if (err < 0) {
69          close(fd);
70          return "read data error!";
71      }
72      close(fd);
73
74      QString psValue = buf;
75      QStringList list = psValue.split("\n");
76      return list[0];
77  }
78
79  QString Ap3216c::readAlsData()
80  {
81      char const *filename = "/sys/class/misc/ap3216c/als";
82      int err = 0;
83      int fd;
84      char buf[10];
85
86      fd = open(filename, O_RDONLY);
87      if(fd < 0) {
88          close(fd);
89          return "open file error!";
90      }
91
92      err = read(fd, buf, sizeof(buf));
93      if (err < 0) {
94          close(fd);
95          return "read data error!";
96      }
97      close(fd);
98
99      QString alsValue = buf;
100     QStringList list = alsValue.split("\n");
101     return list[0];
102 }
103
104 QString Ap3216c::alsData()
105 {
106     return alsdata;
107 }
108
109 QString Ap3216c::irData()
110 {
111     return irdata;
112 }
113
114 QString Ap3216c::psData()
115 {
116     return psdata;
117 }
118
119 void Ap3216c::setCapture(bool str)
120 {
121     if(str)
122         timer->start(500);
123     else
124         timer->stop();
125 }

        上面采用C语言的接口访问节点文件的方法来获取数据。需要包含C语言的头文件,如第1~7行。
        总结,从上面来看,设计一个界面的代码往往比实现这个读取数据的功能复杂多。所以还是应证了那句编者说的话,“美化界面比功能实现要耗时”!
22.3 程序运行效果
Ubuntu运行效果图如下(下图为初始化数据)。要想获取传感器数据必须使用正点原子I.MX6ULL APLPA开发板,交叉编译到开发板上运行!
在正点原子I.MX6ULL APLPA开发板上运行的情况时,当我们用手接近三合一环境传感器时,界面上的数据会发生变化,数据默认设置为500ms采集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