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用程序找不到led驱动对应接口怎么办?

楼主(2021-07-20):
应用程序找不到led驱动对应接口怎么办?应该怎样改?改驱动?还是该应用程序?控制接口都应该在哪个文件夹中找?

楼主:
发现问题出在设备树上led-gpios=<&gpio1 3 GPIO_ACTIVE_LOW>改成gpios=<&gpio1 3 GPIO_ACTIVE_LOW>;

网友A:
驱动没学的吗?还是用的别的系统呢?看截图上明显不是对应的系统,找不到也不足为奇。看上去你的连对应的驱动都没啊,或者你的路径不对,毕竟你用的不是原子配套的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驱动没学的吗?还是用的别的系统呢?看截图上明显不是对应的系统,找不到也不足为奇。看上去你的连对应的驱 ...

我自己写的驱动,也可以用自己写的应用程序控制,但就是切换到这个/sys目录下找不到对应的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