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I.MX6U嵌入式Qt开发指南 V1.0》第二十四章 智能家居物联网项目
超级版主

楼主(2021-07-20):
1)实验平台: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
2)  章节摘自【正点原子】《I.MX6U嵌入式Qt开发指南 V1.0》
3)购买链接: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m?id=609033604451
4)全套实验源码+手册+视频下载地址:http://www.openedv.com/docs/boards/arm-linux/zdyz-i.mx6ull.html
5)正点原子官方B站:https://space.bilibili.com/394620890
6)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交流群:1027879335

第二十四章 智能家居物联网项目

本章介绍使用Qt开发智能家居中的一个物联应用。简单直白的说就是通过云服务器远程控制设备(与设备通信等)。本章可以直接做毕设,是毕设物联网项目的一大福音!本章将实现远程点亮开发板LED作为一个项目实例。
在生活中,我们可能使用过WIFI智能插座这款产品。智能家居中常用来控制电器开关。比如远程开热水器,远程打开空调,窗帘等等。这些WIFI智能插座的原理就是将WIFI插座注册到云服务器上,然后通过手机的APP来访问云服务器,然后控制WIFI插座。嗯,原理我们懂了。本章就是模仿?不,或者说是直接开发这样的一个项目。包括WIFI连网,注册到云服务器上,编写Qt UI通过网络来与云服务器通信,然后再下发指令到这个连网的设备,与之通信。恩本章的流程就是这些,带着这个项目流程,然后一步步看编者是如何通过Qt实现的吧!
本章需要读者对正点原子的wifi模块ATK-ESP8266串口转WIFI有一定的了解。正点原子提供了STM32与ESP8266模块通信的例程,如果学习过STM32与ESP8266模块通信的例程的内容,理解起来则会更容易。建议参考文档:ATK-ESP8266 WIFI用户手册_V1.x.pdf及原子云平台API文档V1.2.pdf。

24.1 项目硬件
必备硬件
本章需要正点原子ATK-ESP8266串口转WIFI模块(免费接入原子云)。另外还需要加上一个USB-TTL模块,外加一根T口USB连接线,可接入PC(电脑)调试。
第二十四章
        T口连接线连接USB-TTL模块再连接ATK-ESP8266模块到PC(电脑),用于在PC(电脑)上直接使用串口调试/测试此模块。
第二十四章
        这里可能会有部分读者会问是否可以用其他WIFI模块,比如正点原子Linux USB WIFI模块,或者直接使用开发板联网接入到云设备呢?答案是不可以的!只有一些特定的设备,需要刷能接入云的固件才能接入服务器。
        又有读者问是否可以直接购买一些WIFI插座来使用呢?答案是不可以的!因为这些WIFI插座也是一样,也是刷了固件,而且这些设备是连接到啊里云的。需要与特定的手机APP结合使用才能注册到啊里云服务器。也就是不能拿来二次开发了!
        恰好我们正点原子有物联网模块ESP8266与4G DTU模块。本章主要讲解如何正点原子的串口转WIFI ESP8266模块来开发一个物联网的项目应用!
可选配件
        本项目可以在正点原子I.MX6U ALPHA | mini开发板直接使用,下图为正点原子ALPHA开发板在底板上预留的ATK MODULE接口(串口接口)上的接法图。
第二十四章
24.2 测试WIFI模块
要实现物联网功能,需要使用正点原子的ATK-ESP8266 WIFI模块。首先我们先测试正点原子的ATK-ESP8266 WIFI模块是否正常使用,及能否正常连接原子云服务器。ATK-ESP8266 WIFI用户手册_V1.3.pdf手册第2.2.3小节硬件连接,将ATK-ESP8266 WIFI模块连接到PC(电脑),再查阅ATK-ESP8266 WIFI用户手册_V1.3.pdf手册的第2.2.9.1小节,注册原子云帐号后,添加设备,然后按2.2.9.1小节测试连接本地WIFI(自己的路由器发出的WIFI,注意不要使用中文名或者有空格的WIFI,确保路由器的WIFI能上网!)。请自行完成并成功连接到原子云。
24.3 WIFI模块连接原子云
请先测试个人的ATK-ESP8266模块是否正常使用,及正常连接云。原子云的设备需要先分好组,各个设备命名如下。注意需要和编者命名的名字一样,也就是至少有一个分组及一个名字为“客厅灯”的设备,并记住编号及密码(密码由云生成,默认“12345678”)。
第二十四章
源码路径4/01_smarthome/esp8266/esp8266.cpp,内容如下。默认使用的WIFI模块串口通信波特率为115200。在Ubuntu上设试WIFI模块时,一般串口名称为“ttyUSB0”,默认是没有权限访问这个/dev/ttyUSB0设备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使用下面的指令修改权限。(注意:本例适用于I.MX6U Linux开发板与Ubuntu,Windows不作测试!)。
sudo chmod 777 /dev/ttyUSB0
修改完成后查看源码内容如下。先看源码,不要急着运行!

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esp8266
    * @brief         esp8266.cpp
  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90321]@Author[/url]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55957]@EMAIL[/url]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 target="_blank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8414]@net[/url]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5-27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nclude "esp8266.h"
2   #include <unistd.h>
3   #include <QDebug>
4
5   Esp82266::Esp82266(QWidget *parent)
6   {
7       Q_UNUSED(parent)
8       /* 串口对象,用于与Esp8266模块通信 */
9       serialPort = new QSerialPort(this);
10
11      /* 定时器对象,用于定时发送设备在线的心跳包 */
12      timer = new QTimer();
13
14      /* led对象,用于串口接收到云发过来的数据,然后控制板子的LED */
15      led = new Led(this);
16
17      /* 设置串口名 */
18  #if __arm__
19      serialPort->setPortName("ttymxc2");
20  #else
21      serialPort->setPortName("ttyUSB0");
22  #endif
23
24      /* 设置波特率 */
25      serialPort->setBaudRate(115200);
26
27      /* 设置数据位数 */
28      serialPort->setDataBits(QSerialPort::Data8);
29
30      /* 设置奇偶校验 */
31      serialPort->setParity(QSerialPort::NoParity);
32
33      /* 设置停止位 */
34      serialPort->setStopBits(QSerialPort::OneStop);
35
36      /* 设置流控制 */
37      serialPort->setFlowControl(QSerialPort::NoFlowControl);
38
39      if (!serialPort->open(QIODevice::ReadWrite))
40          qDebug()<<"串口无法打开!可能正在被使用!"<<endl;
41      else {
42          qDebug()<<"串口打开成功!"<<endl;
43      }
44
45      /* 开始连接云 */
46      connectToClound();
47
48      connect(serialPort, SIGNAL(readyRead()),
49              this, SLOT(serialPortReadyRead()));
50
51      connect(timer, SIGNAL(timeout()),
52              this, SLOT(onTimerTimeOut()));
53  }
54
55  void Esp82266::serialPortReadyRead()
56  {
57      /* 接收缓冲区中读取数据 */
58      QByteArray buf = serialPort->readAll();
59
60      QString temp = QString(buf);
61      readData.append(temp);
62      qDebug()<<temp<<endl;
63
64      if  (readData.contains("ready")) {
65          /* 如果复位成功 */
66          sendCmdToEsp8266("AT+CWMODE=1");
67          readData.clear();
68      }
69
70      if (readData.contains("OK") && readData.contains("AT+CWMODE")) {
71          qDebug()<<"设置STA模式成功"<<endl;
72          sendCmdToEsp8266("AT+CWJAP="ALIENTEK-YF","15902020353"");
73          qDebug()<<"开始连接WIFI"<<endl;
74          readData.clear();
75      }
76
77      if  (temp.contains("WIFI GOT IP")) {
78          qDebug()<<"连接WIFI成功"<<endl;
79          sleep(2);
80          /* 原子云的设备号及密码 */
81          sendCmdToEsp8266("AT+ATKCLDSTA="02314701717851074890","12345678"");
82          qDebug()<<"开始连接原子云请等待"<<endl;
83      }
84
85      if (temp.contains("CLOUD CONNECTED")) {
86          qDebug()<<"连接原子云成功"<<endl;
87          sleep(2);
88          /* 15s就发送一次心跳包 */
89          timer->start(15000);
90      }
91
92      if (temp == "开")
93          led->setLedState(true);
94      else if (temp == "关")
95          led->setLedState(false);
96
97  }
98
99  Esp82266::~Esp82266()
100 {
101     serialPort->close();
102     delete timer;
103     timer = nullptr;
104 }
105
106 void Esp82266::sendCmdToEsp8266(QString cmd)
107 {
108     cmd = cmd + "\r\n";
109
110     QByteArray data = cmd.toUtf8();
111     serialPort->write(data);
112 }
113
114 void Esp82266::connectToClound()
115 {
116     /* 重启模块,注意若已经连接上原子云,
117      * 需要重新上电或者短接RST脚来复位模块 */
118     sendCmdToEsp8266("AT+RST");
119 }
120
121 void Esp82266::sleep(int second)
122 {
123     usleep(second * 1000000);
124 }
125
126 void Esp82266::sendTextMessage(QString message)
127 {
128     serialPort->write(message.toLatin1());
129 }
130
131 void Esp82266::InTimerTimeOut()
132 {
133     sendTextMessage("online");
134     qDebug()<<"发送设备在线心跳包"<<endl;
135 }

        查看源码,我们可以知道以下重要内容。
        第72行,“ALIENTEK-YF”是编者处的路由器发出的WIFI热点名称,密码是“15902020353”。请修改为自己的WIFI名称及连接密码!没有路由器,用手机开热点也可以。
        第81行,是原子云上的“客厅灯”设备的编号“02314701717851074890”,及密码“12345678”,请填写自己的设备编号,及密码,注意这个设备需要命名为“客厅灯”,后面程序需要使用到它!按照上面的程序就容易地可以连接上原子云了。也无需熟读ATK-ESP8266 WIFI用户手册_V1.3.pdf手册。
24.4 智能家居物联UI界面开发
项目路径为4/01_smarthome/01_smarthome/01_smarthome.pro,先看项目界面。项目界面如下,采用暗黑主题设计,结合黄色作为亮色,让用户一目了然。界面编者从一些智能家居界面中找到灵感的,编写设计完成的效果不错!请自行查阅源码,掌握了本教程前面第七章的内容,就可以理解这个界面是如何设计的。
第二十四章
24.5 原子云API接口
我们想要与原子云通信,那么必须先了解原子云平台的API接口。请参阅原子云平台API文档V1.2.pdf文档。原子云平台API写的非常详细了,请自行翻阅。需要我们从原子云平台了解原子云API的通信流程。
下图是原子云平台API的使用流程图。
第二十四章
        我们写Qt应用就应该重点放在HTTPS与WebSocket方向上。查阅原子云平台API可以知道,下面是重点!一些帐号信息,与设备信息是通过HTTPS协议接口获取的,通信用WebSocket协议接口。那么我们就按原子云平台的协议流程编写应用程序。
        源码路径为4/01_smarthome/webapi/webapi.cpp。内容如下。

<font size="4">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Copyright © Deng Zhimao Co., Ltd. 1990-2021. All rights reserved.
    * @projectName   webapi
    * @brief         webapi.cpp
    * @author        Deng Zhimao
    * @email         <a href="mailto:1252699831@qq.com" target="_blank">1252699831@qq.com</a>
    * @net            <a href="www.openedv.com" target="_blank">www.openedv.com</a>
    * @date           2021-05-27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1   #include "webapi.h"
2   #include <QUuid>
3   #include <QRegularExpression>
4
5   Webapi::Webapi(QObject *parent)
6   {
7       this->setParent(parent);
8       /* 数组清空 */
9       groupID.clear();
10      deviceID.clear();
11      deviceNumber.clear();
12
13      timer = new QTimer();
14      connect(timer, SIGNAL(timeout()), this, SLOT(onTimerTimeOut()));
15
16      networkAccessManager = new QNetworkAccessManager(this);
17
18      orgURL = "https://cloud.alientek.com/api/orgs";
19      /* 请填写自己的token信息!!! */
20      api_token = "bf591984c8fa417584d18f6328e0ef73";
21
22      /* 获取账号机构列表 */
23      getOrgURL();
24
25      QUuid uuid = QUuid::createUuid();
26      random_token = uuid.toString();
27
28      webSocket = new QWebSocket();
29      /* 需要加一些安全配置才能访问https */
30      QSslConfiguration config;
31      config.setPeerVerifyMode(QSslSocket::VerifyNone);
32      config.setProtocol(QSsl::TlsV1SslV3);
33      webSocket->setSslConfiguration(config);
34
35      connect(webSocket, SIGNAL(connected()),
36              this, SLOT(webSocketConnected()));
37      connect(webSocket, SIGNAL(binaryMessageReceived(QByteArray)),
38              this, SLOT(onBinaryMessageReceived(QByteArray)));
39  }
40
41  Webapi::~Webapi()
42  {
43      delete timer;
44      delete webSocket;
45      webSocket = nullptr;
46  }
47
48  void Webapi::getOrgURL()
49  {
50      getDataFromWeb(QUrl(orgURL));
51  }
52
53  /* 获取设备分组列表 */
54  void Webapi::getGroupListUrl()
55  {
56      getDataFromWeb(QUrl(groupListUrl));
57  }
58
59  /* 获取设备的信息 */
60  void Webapi::getDevOfGroupUrl()
61  {
62      getDataFromWeb(QUrl(devOfGroupUrl));
63  }
64
65  /* 获取设备连接状态  */
66  void Webapi::getConStateUrl()
67  {
68      getDataFromWeb(QUrl(conStateUrl));
69  }
70
71  /* 从云服务器获取数据 */
72  void Webapi::getDataFromWeb(QUrl url)
73  {
74      /* 网络请求 */
75      QNetworkRequest networkRequest;
76
77      /* 需要加一些安全配置才能访问https */
78      QSslConfiguration config;
79      config.setPeerVerifyMode(QSslSocket::VerifyNone);
80      config.setProtocol(QSsl::TlsV1SslV3);
81      networkRequest.setSslConfiguration(config);
82
83      /* 设置访问的地址 */
84      networkRequest.setUrl(url);
85
86      /* 网络响应 */
87      networkRequest.setHeader(QNetworkRequest::ContentTypeHeader,
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application/json;charset=UTF-8");
89
90      /* 参数二为原子云帐号的token信息,填写自己的 */
91      networkRequest.setRawHeader("token", api_token.toLatin1());
92
93      QNetworkReply *newReply =
94              networkAccessManager->get(networkRequest);
95
96      connect(newReply, SIGNAL(finished()),
97              this, SLOT(replyFinished()));
98      connect(newReply, SIGNAL(readyRead()),
99              this, SLOT(readyReadData()));
100
101 }
102 void Webapi::replyFinished()
103 {
104     QNetworkReply *reply = (QNetworkReply *)sender();
105
106     if (reply->url() == QUrl(orgURL)) {
107         /* 设备分组列表ID */
108         getID(dataString, reply);
109     }
110
111     if (reply->url() == QUrl(groupListUrl)) {
112         /* 列表ID */
113         getID(dataString, reply);
114
115         /* 获取到组ID再开启定时器 */
116         if (!timer->isActive())
117             timer->start(2000);
118     }
119
120     /* 设备的信息 */
121     if (reply->url() == QUrl(devOfGroupUrl)) {
122         getID(dataString, reply);
123         getNumber(dataString);
124         getName(dataString);
125     }
126
127     /* 设备的连接状态 */
128     if (reply->url() == QUrl(conStateUrl)) {
129         getConnectState(dataString);
130     }
131
132     reply->deleteLater();
133     reply = nullptr;
134 }
135 void Webapi::readyReadData()
136 {
137     QNetworkReply *reply = (QNetworkReply *)sender();
138     QByteArray data = reply->readAll();
139     dataString =  QString(data);
140     qDebug()<<dataString<<endl;
141 }
142
143 /* 获取ID,包括分组id,设备id */
144 void Webapi::getID(QString data, QNetworkReply *reply)
145 {
146     /* 多个匹配,因为可能有多个合适的字段 */
147     QRegularExpression pattern(""id":(\\d+)");
148
149     QRegularExpressionMatchIterator i = pattern.globalMatch(data);
150     while (i.hasNext()) {
151         QRegularExpressionMatch match = i.next();
152         if (match.hasMatch()) {
153             if (reply->url() == QUrl(orgURL)) {
154                 org_id =  match.captured(1);
155                 groupListUrl = "https://cloud.alientek.com/api/orgs/"
1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 org_id + "/grouplist";
157                 getGroupListUrl();
158                 /* Socket连接 */
159                 webSocket->open(QUrl(QString("wss://cloud.alientek.com/connection/%1/org/%2?token=%3")
1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arg(api_token).arg(org_id).arg(random_token)));
161             }
162
163             if (reply->url() == QUrl(groupListUrl)) {
164                 group_id = match.captured(1);
165                 /* 存储组ID,再由定时器根据组的ID获取设备信息 */
166                 groupID.append(group_id);
167                 qDebug()<<"组ID:"<<group_id<<endl;
168
169             }
170
171             if (reply->url() == QUrl(devOfGroupUrl)) {
172                 device_id = match.captured(1);
173                 /* 存储设备ID,再由定时器根据设备的ID获取连接状态 */
174                 deviceID.append(device_id);
175                 qDebug()<<"设备ID:"<<device_id<<endl;
176             }
177         }
178     }
179 }
180
181 void Webapi::getNumber(QString data)
182 {
183     QRegularExpression pattern(""number":"(\\d+)"");
184
185     QRegularExpressionMatchIterator i = pattern.globalMatch(data);
186     while (i.hasNext()) {
187         QRegularExpressionMatch match = i.next();
188         if (match.hasMatch()) {
189             device_number = match.captured(1);
190             deviceNumber.append(device_number);
191             qDebug()<<"设备编号:"<<device_number<<endl;
192         }
193     }
194 }
195
196 void Webapi::getName(QString data)
197 {
198     /* 匹配中文字符,设备起名需要为中文 */
199     QRegularExpression pattern(""name":"([\u4e00-\u9fa5]*)");
200
201     QRegularExpressionMatchIterator i = pattern.globalMatch(data);
202     while (i.hasNext()) {
203         QRegularExpressionMatch match = i.next();
204         if (match.hasMatch()) {
205             device_name = match.captured(1);
206             deviceName.append(device_name);
207             qDebug()<<"设备名称:"<<device_name<<endl;
208         }
209     }
210 }
211
212 /* 获取设备的连接状态 */
213 void Webapi::getConnectState(QString data)
214 {
215     QString pattern = ""data":"(\\S*)"";
216     QRegularExpression regularExpression(pattern);
217     QRegularExpressionMatch  match = regularExpression.match(data, 0);
218     if(match.hasMatch()) {
219         qDebug()<<"设备连接状态"<<match.captured(1);
220         deviceConnectState.append(match.captured(1));
221     }
222 }
223
224 void Webapi::webSocketConnected()
225 {
226     qDebug()<<"webSocket连接原子云成功"<<endl;
227 }
228
229 void Webapi::OnBinaryMessageReceived(QByteArray str)
230 {
231
232     QString temp(str);
233     if (temp.contains("online")) {
234   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deviceNumber.count() ; i++) {
235             if (temp.contains(deviceNumber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)) {
236                 /* 发送如客厅灯在线信号*/
237                 emit deviceStateChanged(deviceName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 + "|在线");
238                 qDebug()<<deviceName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 + "|在线"<<endl;
239                 break;
240             }
241         }
242     }
243 }
244
245 /* 延时函数 */
246 void Webapi::sleep(double second)
247 {
248     usleep(second * 1000000);
249 }
250
251 void Webapi::OnTimerTimeOut()
252 {
253     static int i = 0;
254     if (i < groupID.count()) {
255         /* 获取分组下的设备列表 */
256         devOfGroupUrl = "https://cloud.alientek.com/api/orgs/"
257                 + org_id + "/groups/"
258                 + groupID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 + "/devices";
259         dataString.clear();
260         getDevOfGroupUrl();
261     } else if (i >= groupID.count()
262                && i < groupID.count() + deviceID.count() ) {
263         timer->start(1000);
264         conStateUrl = "https://cloud.alientek.com/api/orgs/"
265                 + org_id + "/devicestate/"
266                 + deviceID[i - groupID.count()];
267         getConStateUrl();
268
269     } else {
270         /* 订阅设备的消息 */
271         for (int j = 0; j < deviceNumber.count(); j++) {
272             QByteArray cmd;
273             cmd[0] = 0x01;
274             sendCmd(deviceNumber[j], cmd);
275         }
276
277         timer->stop();
278     }
279
280     i++;
281 }
282
283 /* 订阅指定设备的消息,cmd = 0x01 */
284 void Webapi::sendCmd(QString number, QByteArray cmd)
285 {
286     QStringList list = number.split("");
287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list.count(); i++) {
288         if (!list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.isEmpty()) {
289             cmd.append(list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);
290         }
291     }
292
293     webSocket->sendBinaryMessage(cmd);
294 }
295
296 /* 发送消息到指定设备,cmd = 0x03 */
297 void Webapi::sendCmdMessage(QString number,
29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ByteArray cmd, QString message)
299 {
300     QStringList list = number.split("");
301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list.count(); i++) {
302         if (!list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.isEmpty()) {
303             cmd.append(list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);
304         }
305     }
306
307     cmd.append(message);
308
309     webSocket->sendBinaryMessage(cmd);
310 }
311
312 void Webapi::whichDeviceNameSendCmd(QString name,
3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String message) {
314
315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deviceName.count(); i++) {
316         if (name ==  deviceName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) {
317             QByteArray cmd;
318             cmd[0] = 0x03;
319             sendCmdMessage(deviceNumber</font><i><font size="4">, cmd, message);
320             break;
321         }
322     }
323 }</font></i></i></i></i></i></i></i></i></i></i>

        第20行,需要填写自己的原子云平台帐号api_token信息,请在原子云》帐号信息中查看!
        剩余的代码都按照原子云平台API文档编写,首先是通过网络请求networkRequest,访问需要访问的地址,然后通过网络回应对象newReply来接收网络回复的结果。结果是JSION格式的文本,编者使用正则表达式提取回复的内容,作为下一个地址的参数,如此反复,就可以将原子云服务器的帐号下的设备信息提取出来。
        第159行,提取出来的信息转交webSocket对象,让webSocket获取原子云平台的鉴权,就可以实现通信了。
        流程都是按照原子云平台API文档的走,剩下的就是webSocket通信了,与TCP,UDP的socket通信相似,这里就不多解释了,和第十一章的TCP/UDP Socket通信内容相似。重点是流程,再参考代码看。
24.6 物联网项目综合测试
打开4/01_smarthome/01_smarthome/01_smarthome.pro项目,此项目为智能家居物联网UI界面控制端。
打开4/01_smarthome/esp8266/esp8266.pro项目,此项目设备端(被控端)。
打开上面两个项目如下。
第二十四章
        项目文件夹下内容解释:
        01_smarthome项目下:
webapi文件夹为原子云平台的应用程序,主要用来与原子云通信。
Headers文件夹为界面设计的头文件。
Sources文件夹为界面设计的源文件。
esp8266项目下:
led文件夹为I.MX6U开发板控制LED的接口程序。
Headers文件夹为esp8266通信的头文件。
Sources文件夹为esp8266通信的源文件(使用串口通信)。
24.6.1 Ubuntu上运行
运行esp8266.pro项目前请确认ESP8266 WIFI模块已经使用USB-TTL模块通过T口USB连接线连接到Ubuntu上,并赋予/dev/ttyUSB0权限才能访问这个串口。运行后串口终端打印信息如下。若模块已经连接上原子云,重新运行程序时,需要将模块断电复位才能再次通信!
注意,需要修改程序中的个人的本地WIFI帐号及密码,以及原子云上的设备的编号及密码,特别注意,这个设备必须在一个新增的分组下。设备在分组才能被后面的原子云API接口获取到。
运行esp8266.pro项目,Qt Creator的应用程序窗口输出如下。连接原子云成功后就会启用定时器,每15s向原子云服务器发送一次心跳包,webSocket应用程序收到后就会显示此设备在线。
第二十四章
        运行01_smarthome.pro项目前请确认原子云》帐号信息处的API TOKEN信息,请填写自己的原子云帐号API TOKEN。否则您将访问到编者的原子云帐号的设备信息。

第二十四章
        点击“客厅”开关按钮,可以看到esp8266设备应用程序收到开关信息。这个信息是通过UI界面应用程序发送到原子云服务器,然后原子云服务器转发给WIFI模块设备的。
第二十四章
24.6.2 ALPHA/Mini开发板运行
正点原子的ALPHA/Mini Linux开发板交运行上面的01_smarthome项目和esp8266项目后,运行的结果与Ubuntu上面的是一样的,注意,主控开发板需要先连网(通过网线|USB WIFI模块|4G模块|SDIO WIFI模块),可以将正点原子的ESP8266 WIFI插在同一块开发板上进行实验,这样,点击UI界面上的开关按钮,就相当于发信息到原子云上,原子云再转发给ESP8266 WIFI模块,进而控制开发板上的LED。这样就实现了将开发板实现连接到原子云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