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mx6ull的指令执行速度和stm32的指令执行速度

楼主(2021-07-29):
延时程序如下:delay_short(uint32_t n)
{
    while(n--){}
}

delay(uint32_t n)
{   while(n--)
{
    delay_short(0x7FF);
}
}

执行程序如下:

led_on();
delay(500);
leD_off();
delay(500);
分别在imx6ull(主频792MHz)和stm32F429上运行
现象:imx6ull的led闪烁速度比stm32上慢的多;
疑问(新手):imx6ull的主频速度比stm32快,为什么代码执行速度却比stm32慢?

网友A:
你把Icache和Dcache都打开就知道谁快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Icache和Dcache都打开就知道谁快了

已经解决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mx6ull你是跑在linux上吧?

是的,已经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