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mx6q编译后用mfgtool烧写,复位没有打印

楼主(2021-07-29):
我用的是uboot-imx-rel_imx_4.1.15_2.1.0_ga这一版uboot,还没有用移植那一套,直接用mx6qsabreauto_defconfig编译,
把输出的串口改成串口1,
ddr的配置按可以用的ddr配置修改了。

但是复位后没有打印,因为以前的uboot是2008年的,没有现在这种结构,不知道那里出问题

楼主:
U-Boot 2009.08 (Sep 27 2017 - 09:52:03)

CPU: Freescale i.MX6 family TO1.5 at 792 MHz
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= 181
Temperature:   34 C, calibration data 0x57b4f269
mx6q pll1: 792MHz
mx6q pll2: 528MHz
mx6q pll3: 480MHz
mx6q pll8: 50MHz
ipg clock     : 66000000Hz
ipg per clock : 66000000Hz
uart clock    : 80000000Hz
cspi clock    : 60000000Hz
ahb clock     : 132000000Hz
axi clock   : 264000000Hz
emi_slow clock: 132000000Hz
ddr clock     : 528000000Hz
usdhc1 clock  : 198000000Hz
usdhc2 clock  : 198000000Hz
usdhc3 clock  : 198000000Hz
usdhc4 clock  : 198000000Hz
nfc clock     : 24000000Hz
Board: i.MX6Q-QIYANG: unknown-board Board: 0x63015 [POR ]
IAC-IMX6-CM-V3.10 Version: 2.1.0
Boot Device: MMC
I2C:   ready
DRAM:   1 GB
MMC:   FSL_USDHC: 0,FSL_USDHC: 1,FSL_USDHC: 2,FSL_USDHC: 3
*** Warning - bad CRC or MMC,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

In:    serial
Out:   serial
Err:   serial
Net:  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: 00:00:00:00:00:00
FEC0 [PRIME]
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:  0
MX6Q QIYANG U-Boot >
MX6Q QIYANG U-Boot >
MX6Q QIYANG U-Boot >

上面是我现在板子的uboot起来后的打印,我用他的代码分析了下,他是参考mx6q_sabreasd的配置改的,我切到
2016板的也用这个配置,dcd改成跟他一样的,编出来的uboot,跟以前的对比差异很大
头没有一个是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