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模块] XCOM第一次与板子连接会导致MCU复位

楼主(2021-08-03):
使用XCOM上电后第一次通过CH340与STm32连接串口时,会导致MCU复位,通过串口监控软件发现,在第一次连接时会置位RTS,使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,大概有2.4ms左右,上电后第一次建立连接后,在打开关闭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,但是再次上电后还是会复位?这个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估计是dtr和rts这两个硬件控制引脚导致的,可以不接这两个引脚再连接下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dtr和rts这两个硬件控制引脚导致的,可以不接这两个引脚再连接下试试

这两个脚就是抄原子的板子上的ISP下载电路,控制boot,可不知道为啥每次上电的第一次连接就会让mcu复位,XCOM这里没有勾选rts与dtr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两个脚就是抄原子的板子上的ISP下载电路,控制boot,可不知道为啥每次上电的第一次连接就会让mcu复位, ...

正常的,你想不复位,可以不用一键下载电路,把电路拆了即可。
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://zhengdianyuanzi.tmall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常的,你想不复位,可以不用一键下载电路,把电路拆了即可。

是不是使用C#做的上位机都这样呀,XCOM和我自己写的或找的其他C#做的上位机都会这个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