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buntu16.04下使用qtcreator交叉编译qml程序CPP文件中提示部分类型找不到

楼主(2021-08-17):
问题描述:1. 使用正点原子提供的QML程序, 使用桌面kit编译工程正常
2. 使用正点原子提供的QML程序, 使用正点原子提供的kit当编辑窗口打开一个QML文件时, 编译工程正常, 未报错
3. 使用正点原子提供的QML程序, 使用正点原子提供的kit当编辑窗口打开一个CPP文件时, 编译工程报错, 具体见图

请问上述问题时什么原因?

网友A:
下载最新的出厂系统qt环境搭建手册,链接在https://alientek-linux.coding.ne ... er_Manual/git/files,里面有说,这个是qtcreator引起的警告,或者你用的编译器不是qt5.12.9,请检查更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载最新的出厂系统qt环境搭建手册,链接在https://alientek-linux.coding.net/public/imx6ull/10_User_Man ...

@茂茂2019
您好, 感谢您的回复, 我在《【正点原子】I.MX6U 出厂系统Qt交叉编译环境搭建V1.6.pdf》文档中没有看到我说的这个问题, 我也在一个新的虚拟机(ubuntu18.04)中参照《【正点原子】I.MX6U 出厂系统Qt交叉编译环境搭建V1.6.pdf》文档重新搭建了编译环境, 仍旧有前面说的报错, 另外我安装的是QT5.12.9, 但是安装完成后, 在软件里面看到是Qt5.14.2, 不知道这个是否正确? 具体见图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@茂茂2019
您好, 感谢您的回复, 我在《【正点原子】I.MX6U 出厂系统Qt交叉编译环境搭建V1.6.pdf》文档 ...

【正点原子】I.MX6U 出厂系统Qt交叉编译环境搭建V1.6.pdf》第19~20页的操作做了没有,去除qt creator的插件。应该就不报错了。因为qt5.12是2018年发布的,3年长期支持。qt5.12.9是2020年发布的qt5.12的第10个版本。而qt5.14.2也是2020年发布的,所以这个不冲突,可能是qt5.12.9的qtcreator是Qt官方直接基于qt5.14..2版本直接修改的
想思考的时候,有时还可以用屁股,QQ 125269983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【正点原子】I.MX6U 出厂系统Qt交叉编译环境搭建V1.6.pdf》第19~20页的操作做了没有,去除qt creator的插 ...

你好, 按照你说的做了修改以后, CPP文件不报警告了,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