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uchgfx_init()初始化进入HardFault_Handler(void)

楼主(2021-08-26):
本系统使用stm32H743BIT   使用480*800屏  移植touchGFX  下载程序后,通过keil Debug  发现程序调用touchgfx_init()初始化进入HardFault_Handler(void)  请问怎么解决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直接将你们的教程例程下载到我的阿波罗H7 开发板上 故障一样!

这不应该呀,配套例程是经过测试的,你加我们的QQ群:542198531
把你的下载效果拍个视频到群里看看
鱼哥与你分享技术干货

楼主:
使用正点 阿波罗H7 开发板和配套的4.3寸屏,也出现同样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使用正点 阿波罗H7 开发板和配套的4.3寸屏,也出现同样的问题

你可以先使用教程中配套的H7的例程源码,使用阿波罗H743和RGB 1024*600屏去测试一下,这个应该是可以的,把你自己移植的和教程的对比一下
鱼哥与你分享技术干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先使用教程中配套的H7的例程源码,使用阿波罗H743和RGB 1024*600屏去测试一下,这个应该是可以的,把 ...

直接将你们的教程例程下载到我的阿波罗H7 开发板上 故障一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不应该呀,配套例程是经过测试的,你加我们的QQ群:542198531
把你的下载效果拍个视频到群里看看

用的是1024*600的RGB屏吧?
鱼哥与你分享技术干货

楼主:
keil 版本问题  之前使用5.27版   刚才重新更新到5.32   故障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