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scode打开一个文件夹,ubuntu下用CP命令复制一个文件,复制的文件不能在VScode上显示

楼主(2021-08-28):
ubuntu下,vscode打开NXP官方UBOOT后,用cp命令复制的文件和文件夹不能在打开的vscode左侧栏显示,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没

网友A(2021-10-08):
同问,请问答主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问,请问答主解决了吗

已解决。刷新VScode,还是不行就重启VScod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