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发板上根文件使用的Ubuntu,但是现在开发板没办法运行在PC上用交叉编译器编译好的程序,这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21-09-03):
开发板上根文件使用的Ubuntu,但是现在开发板没办法运行在PC上用交叉编译器编译好的程序,这是怎么回事,有人知道吗

网友:
开发板的ubuntu根文件系统和PC上的ubuntu架构不一样,开发板的是arm32位的,PC的ubuntu是x86架构的,架构不同。

此外,真要在开发板上交叉编译程序的话,最起码开发板的性能要高一些,在6ull上编译程序是不可以的,毕竟性能摆在那里。

基本上都是在PC的ubuntu上编译后,再放到开发板上运行。

楼主(2021-10-03):
引用 网友A:
PC是64位的,开发板是32位的,架构都不一样

我知道啊,PC上我是使用交叉编译器编译的,放到开发板上不能运行

网友:
吐槽几句,要学会问问题,你这么简单的描述别人怎么回答,正确的问问题的方法应该是:

网友:
用file看下文件格式     另外看下报什么错

如果格式正确   没报错  大概率是运行的程序有问题
学无止境

网友:
额哦,最好的提问方式是:问题详细描述+现象截图或者log,有必要时再上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