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imxload为啥bin文件下载不到SD卡中

楼主(2021-09-06):
用fdisk -l和ls /dev/sd*看得到那个sd卡已经识别到了,然后我也用SDformat工具去格式化一次了,麻烦帮忙看看是啥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显示成功了,但我打开sd卡看还是空白的

是空的,看不到的,因为烧录到的是卡的扇区中,参考前面已有的帖子:
裸机实验烧录到TF卡注意事项
http://www.openedv.com/forum.php ... 2742&extra=page%3D1
你烧录完,把卡插到开发板中从SD卡启动,能不能启动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格式化也试过了就是下不进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空的,看不到的,因为烧录到的是卡的扇区中,参考前面已有的帖子:
裸机实验烧录到TF卡注意事项
http ...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