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usybox编译出来的根文件系统没有nameserver

楼主(2021-09-09):
按照教程来一步一到编译根文件系统,板子也可以正常启动。
但是在ping 百度的时候,文档说要 设置域名解析服务器。失败了,反馈如下:
/drives # nameserver 192.168.10.1
-/bin/sh: nameserver: not found
/drives # nameserver 114.114.114.114
-/bin/sh: nameserver: not found

然后我就进入我的ubuntu 的根文件系统目录下面查找..../nfs/rootfs/bin
发现里面 没有nameserver的程序
这是为什么呀?

网友:
/etc/resolv.conf 在这里设域名服务器了?

网友:
/bin/sh: nameserver: not found这个像是提示你的文件系统没有 nameserver这个命令

还有,你有在/etc/resolv.conf 这个文件配置域名服务器没,没有的话,先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