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fgtool 烧录失败,可否给些建议,谢谢

楼主(2021-09-11):
我们一共生产了 40 块左右的板子,用的都是原子的核心板,只有一块用 mfgtool 烧录失败,核心板已经重新焊接两次了,烧录的结果还是一样,我们想知道可能原因是什么,希望有前辈能够给予指点

网友:
这提示是nandfalsh的问题,检查下硬件连接,或者你可以用sd卡启动去看看nandflash能否读写。要不是nandflash的脚没接好底板。不排除是nandflash坏了。可以按 我的方法检测一下

网友:
40块都是同一个批次的么?有试过将核心板拆下来后焊接到可以运行的、那些好的底板上么。
可以上淘宝联系技术支持看看这个问题

楼主:
多谢两位前辈的建议,我们改过 mini 板子,SD 卡槽已经取消了,没办法从 SD 启动,我们会按照建议再做些测试,有了结果再来汇报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