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尔法板子网络功能无法使用

楼主(2021-09-13):
如下图所示,插上网线后黄绿灯都没亮,刷入Uboot后连接不上网络,网线插电脑正常

会不会是硬件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刷的是正点原子出厂的uboot,那个板名中间有个竖杠应该是或的意思,阿尔法或mini板吧应该,uboot只是编译 ...

跟网线没关系   如果UBOOT正常的话  会识别到网络芯片的

你这种情况,阿里旺旺找下客服吧,看要不要返厂看看
学无止境

网友A:
你这刷的啥   板名叫mini  看着不是mini板,自己改的uboot还是出厂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刷的啥   板名叫mini  看着不是mini板,自己改的uboot还是出厂的?

刷的是正点原子出厂的uboot,那个板名中间有个竖杠应该是或的意思,阿尔法或mini板吧应该,uboot只是编译而已,没有改过,网口灯没亮感觉不正常,我看其他帖子才知道插上网口会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跟网线没关系   如果UBOOT正常的话  会识别到网络芯片的

你这种情况,阿里旺旺找下客服吧,看要不要返 ...

好的好的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