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bGLESv2.so.2: cannot open shared 有人出现过这个问题吗

楼主(2021-09-14):
编译移植教程里的test文件就一直出现这种问题,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,还是说在移植qt库的时候移植的不完整

楼主:
终于解决了,原来是qt之前是按照另一个文件配的编译环境,用教程的环境重新配置之后就好了

网友A:
这个库在你的文件系统里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库在你的文件系统里没有

都是按照【正点原子】I.MX6U 移植Qt5.12.9 V1.1 教程来的,结果前面qt的测试好好的,但是后面的空白test文件就没法运行,难道是除了教程还有库是要移植上去的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终于解决了,原来是qt之前是按照另一个文件配的编译环境,用教程的环境重新配置之后就好了

要使用配套的编译器,教程不是分开写的吗。
想思考的时候,有时还可以用屁股,QQ 125269983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使用配套的编译器,教程不是分开写的吗。

之前用正点原子另一个教程配的qt编译环境,以为这次也是一样,后来重新看了一下教程,发现果然问题还是出在编译环境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