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用编程文档上的sys下的led节点与实际板子里面的不一样,是镜像不对吗?

楼主(2021-09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哪里不一样呢,可以截图说明一下?
/dev下的是真实的设备,这个目录是设备文件存储目录,是可以访问的实际的设备,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读写这些文件实现对设备的控制,实现和内核交互。

/sys是个文件系统,由sysfs得来。很多文件是内核运行时导出的,有的文件是链接文件,会链接到其它地方(如class下的有的文件,说明class下的是已经注册的设备),只不过系统将这些已经注册的设备以树状的结构重新归类后,
放在一个目录下,例如,/sys/bu下说明系统中有哪些bus、/sys/dev下有哪些哪些字符设备和块设备、/sys/class/下有哪些类,目的就是便于管理,应用程序也可以直接读写/sys下的文件实现和内核交互。

sysfs文件系统和/sys有关,sysfs 文件系统挂载在 /sys 节点上,可以这么理解吧,/dev下的相当于电脑的串口、鼠标、声卡等等设备文件,而 /sys下更类似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。
如果想了解sysfs文件系统的,可自行百度了解。

楼主:
谢谢,已经找到问题,是我的设备树文件不对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