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ng命令失败,但是dhcp却可以成功,why?

楼主(2021-09-24):
各位大佬,跟着 《I.MX6U 嵌入式 Linux 驱动开发指南 V1.5.2》 一步一步操作,到了第30章、 30.4u-boot命令使用、30.4.4 网络操作命令这里,发现ping命令不能和Ubuntu通信,但是dhcp 命令却可以成功,如下图所示,

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呀?

网友A:
开发板用网线接的路由器?电脑也用网线接的路由器来上网吗,还是电脑用wifi上网呢?
开发板的IP地址是多少?电脑和ubuntu的IP地址是多少?

windows下的防火墙全关了再ping试试(PS:防火墙关了的话,不会马上生效,要过一会才会生效。)

如果开发板用网线接的电脑的网口,也就是开发板和电脑直连,电脑用wifi上网的话:开发板ping ubuntu的IP地址是ens38的那个;而ubuntu的ens33的那个是wifi的,ubuntu ping电脑用的是ens33的这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发板用网线接的路由器?电脑也用网线接的路由器来上网吗,还是电脑用wifi上网呢?
开发板的IP地址是多少 ...

我的电脑有两个网卡,一个无线网卡,一个有线网卡,无限网卡连接的是wifi,有线网卡连接的是有线路由器。开发板也是连接的有线路由器。ubuntu的ip地址是192.168.0.100,开发板的ip地址是192.168.0.101(路由器分配的地址)。以下是ubuntu的ip信息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发板用网线接的路由器?电脑也用网线接的路由器来上网吗,还是电脑用wifi上网呢?
开发板的IP地址是多少 ...

windows防火墙关闭就可以ping成功了,谢谢啦!

网友:
原来防火墙要关,学会了,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