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MX6 串口数据读取延时很大

楼主(2021-09-26):
我把串口2的RX和TX短接,然后TX发送一个字节0xff,按道理说,RX应该同时接受到这个0xff,不过打印时间出来看,发送与接收之间间隔了大概50ms,串口配置里面VMIN设置为0,VTIME也设置为的0,read设置成的阻塞读取。。。研究了一天了。。。请问这种是正常的耗时吗?如果不正常应该往哪方面考虑有错误呢???感谢!!!!

楼主:
        这是我的串口配置
//
        fcntl(m_fd, F_SETFL, 0);
        //
        struct termios opt;
        tcgetattr(m_fd, &opt);
        cfsetispeed(&opt, speed);
        cfsetospeed(&opt, speed);
        tcgetattr(m_fd, &opt);
        opt.c_lflag &= ~(ECHO | ICANON | IEXTEN | ISIG);
        opt.c_iflag &= ~(IXON | IXOFF | IXANY);
        opt.c_oflag &= ~OPOST;
        opt.c_cflag &= ~PARENB;
        opt.c_cflag &= ~CSTOPB;
        opt.c_cflag &= ~CSIZE;
        opt.c_cflag |= CS8;
        opt.c_cc[VMIN] = 0;
        opt.c_cc[VTIME] = 0;
        //
        tcsetattr(m_fd, TCSANOW, &opt);
        tcflush(m_fd, TCIOFLUSH);

楼主:
研究了两天,我把串口的DMA关了,现在串口传输速度就提升了,好久好好研究一下linux下的DMA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