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镜像文件头信息中DCD段的一点疑惑

楼主(2021-10-07):
I.MX6U内部的boot ROM代码会初始化时钟,然后将镜像下载到DDR中去;

然后镜像头信息中的DCD段又会打开所有的时钟,配置初始化DDR,这一步骤是不是显得有些多余了;

还有头信息中的内容是在下载镜像之前就被执行了吗?

开发指南中有这样一句话 “load.imx 在用户代码前面又有 3KByte 的 IVT+Boot Data+DCD 数据,因此 load.imx 在 DDR 中的起始地址就是 0X87800000-3072=0X877FF400”,运行地址是
0X87800000,那么前面的指令是如何被执行到的?

希望有人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!!!

网友:
跟不上你的思维了
然后镜像头信息中的DCD段又会打开所有的时钟,配置初始化DDR,这一步骤是不是显得有些多余了--------时钟和DDR都是必须初始化的,你认为多余的理由是啥?
头信息中的内容是在下载镜像之前就被执行了吗-------一般程序被执行,就是程序的各个段被放到对应的链接地址以后执行的,下载之前怎么可能被执行了呢。
那么前面的指令是如何被执行到的-----这个前面的指令是指哪些指令捏?

楼主:
boot ROM代码会初始化时钟,DCD段又再来一遍;
程序是从起始地址开始运行的,程序的起始地址是0X87800000,那么0X87800000前边加的文件头里边的指令是如何被执行的;
”下载之前就被执行“我的意思是“程序从SD加载到内存之前文件头中的内容就被执行了吗”;
“前边的指令”就是指的文件头;

网友:
个人见解:
boot ROM代码会初始化时钟,DCD段又再来一遍;---boot ROM代码的那是厂家写的初始化,到了用户这里是要再次初始化的。

程序是从起始地址开始运行的,程序的起始地址是0X87800000,那么0X87800000前边加的文件头里边的指令是如何被执行的;-----文件头的指令不会被执行吧,这个还是去看Uboot源码吧

“程序从SD加载到内存之前文件头中的内容就被执行了吗”;---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