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阿尔法imx6ul LCD控制的问题

楼主(2021-10-13):
  用正点原子核心板做产品,屏幕用正点原子的,电路参考阿尔法开发板,LCD电路也是参考开发板如图:
RGBLCD接口,发现LCD_DE管脚断开不接,LCD屏幕工作也是正常的。那LCD_DE脚可以不用吗?

网友A:
DE是DE模式用 的,LCD有2种模式,1是DE模式,1是HV模式,你不接DE可以用,说明用的是HV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是DE模式用 的,LCD有2种模式,1是DE模式,1是HV模式,你不接DE可以用,说明用的是HV模式。

哦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是DE模式用 的,LCD有2种模式,1是DE模式,1是HV模式,你不接DE可以用,说明用的是HV模式。

请问下开发板上设备树配置是HV行场同步模式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