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尔法开发板,想用emmc做一个简单的驱动,应该使用资料中的哪个kernel源码?

楼主(2021-10-14):
如题,想在阿尔法开发板上测试【2、Linux驱动例程】中的【2_led】例程。
(备注:板卡启动方式是emmc启动,买来以后未修改过emmc的系统)

结果insmod的时候报错如下:
root@ATK-IMX6U:~/lsy/led_drv# insmod led.ko
[ 1710.637303] led: version magic '4.1.15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6 p2v8 ' should be '4.1.15-g52f6b26 SMP preempt mod_unload modversions ARMv7 p2v8 '
insmod: ERROR: could not insert module led.ko: Invalid module format
root@ATK-IMX6U:~/lsy/led_drv#

有木有大佬知道使用emmc启动的时候,到底应该使用资料中的哪个kernel源码?

资料中的源码列表如下:3、4、11都试过,都是这样的错误,百度教程修改源码中对于version magic的定义以后,又出现大量其他错误,所以暂时放弃了这种方法。

楼主:
搞定了。
文档中找到了烧写emmc的方法。
将自己的编译的rootfs、kernel、uboot、dtb烧进去,然后kernel版本一致了,也就解决了。

楼主:
我的操作步骤如下:
1、板卡拨码开关拨到emmc启动
2、自己的ubuntu系统中拷贝上述资料中的几个kernel源码,编译kernel
3、拷贝【2、Linux驱动例程/2_led】例程,并make,生成led.ko(makefile中的对应kernel路径已经修改)
4、将ko文件拷贝到板卡上,使用insmod加载
然后就报上述错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