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战舰F103] 战舰串口二怎么用,硬件上要怎么连接?

楼主(2022-02-22):
我把p7模块六个引脚的跳线帽全拔了,练了PA2和PA3,但是检测不到。是需要连接短接那几个引脚吗?

网友:
初始化串口2,然后可以利用板子上的CH340模块进行串口通信的,PA2连接到RXD,PA3连接到TXD

网友:
你串口配置没搞对吧?参考下我们485例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