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精英F103] pwm实际最多可以输出多少路

楼主(2022-03-12):
自己写了24路PWM,但是只有22路输出正常,原因是定时器1与定时器8综合后,会使得定时器的通道3和通道4输出最高电压,单独的定时器使用正常,与其他定时器结合也是正常的,产生这种情况原因是什么

楼主:
定时器3的通道3和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独定时1和定时8 ,分别输出4路PWM, OK么?

单独的定时器都可以正常输出4路pwm,

楼主:
是定时器3和定时器8综合后,定时器3有些问题。PB0和PB1输出有些问题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单独的定时器都可以正常输出4路pwm

是定时器3和定时器8综合后,定时器3有些问题。PB0和PB1输出有些问题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单独的定时器都可以正常输出4路pwm,

是定时器3和定时器8综合后,定时器3有些问题。PB0和PB1输出有些问题